KEIL添加中颖的database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6-05-09):
首先到中颖官网去下载一个flashlibupdate,然后安装到keil目录,然后在tool.ini添加这么一句话
CDB1=UV4\SH51.CDB("SIN0-WEATH")

CBBN  【N是不能重复的】

网友:
LZ现在是不能新建工程?

网友:
uv4目录下需要一个什么dbd来着文件,然后在根目录里有个too的文件指定一下这个文件。只复制库文件没用的

网友A(2017-08-25):
你好,我遇到了不能显示的问题,你能帮忙说详细一点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我遇到了不能显示的问题,你能帮忙说详细一点么?

   你把错误提示   截个图 我看看!

网友:
谢谢,我弄好了。直接把那个安装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就搞定了。不用添加什么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