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接PCI IO卡的这种线缆(连接器)叫什么名字?

楼主(2016-05-09):
项目上买了个凌华的PCI-7248扩展卡,没有配套的线缆。图中的这种带连接器的线缆叫什么名字,哪里可以买到?

网友A:
自己做,或者找人定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,或者找人定做

看来只有自己做咯。

网友:
自己焊的,每次我都要被产线上人骂,唉,不是我想这么设计的,那是老板的指令

网友:
有可以直接压接扁平线的D型头的

网友:
楼主就说那个黑色的吗,你搜索下“牛角插座 ”双排  多少P  ,希望能帮到您

网友:
50P牛角插座

网友:
DB37, DB64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