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TC VIVE 中心清晰边缘模糊是个什么情况?

楼主(2016-05-09):
公司买了个 HTC VIVE ,实际看时发现这货对运动很敏感,能发现轻微的晃动,就是有一点很奇怪,这个 VR 的中心清晰边缘模糊.
那个 google 的空中作画确实很赞。

网友:
带久了会头晕吗

网友:
哇,这么爽。

网友:
边缘模糊可以减轻运算负担,现在初步发展阶段只能这样将就一下了。

网友:
我猜两种可能

1、 中心才是人眼关系的重点,周围的要用余光才能看到。如果周围的做成高清的,成本太高;
2、 直观感受,看了暴风魔镜之后感觉,因为光学的影响,周围的都是有一定畸变的,可能周围一圈对应的屏幕面积比较小,导致周围模糊

楼主:
还以为出问题了,准备退货的,
回楼上的兄弟:看的最长时间大概40分钟,看久了不头晕.

网友(2016-06-21):
估计这个跟那个镜片有关

网友:
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方式,可以减少运算量,跟眼球追踪技术结合的话可以减少周围的模糊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