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下能连路由器确无法连接到internet如何处理?

楼主(2016-05-09):
使用的是个TP的路由器,能连接到路由器确不能登录到路由器也不能上网,偶然有个必联无线路由器,在输入密码后确能正常连接和上网。请问这是什么样的问题?
以下是连接TP路由器的截图:

再求教个问题,东莞的9wifi,好象是用网页输入用户名和获取的密码后上网,请问这样的认证方式可以使用桥接方式共享上网吗?和人共享宽带上网高峰时卡死,用9wifi每天一块钱若一个用户名同时只能有一个设备上网也很烦,不方便,求问。

网友:
看看其它终端能不能无线上网,排除路由问题,看看PING IP,内外网都试试,可以的话如果有360就用它的断网强力修复,没有就恢复网络相关的设置;
有什么都不通,或丢包就看网卡之类的吧,或换个驱动

网友:
另外,路由有没有上限或黑名单

楼主:
路由没问题,其它的都可以通过路由上网,就是这破本如上图所示故障,不知道是系统还是哪个原因引起的,有的路由器它有可以正常连接上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