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两台同步电机同步运行的问题

楼主(2016-05-10):
       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,需要两个同步电机同步运行,测电机位置角度使用线性霍尔,要求霍尔位置任意安装。有经验的朋友希望指点一下,该如何实现?

网友:
看同步的要求了,一般用伺服完成,可看过龙门架同步看看

网友A:
要求霍尔位置任意安装

提这种要求,没事找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求霍尔位置任意安装

提这种要求,没事找事

用在直线电机上的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用在直线电机上的。

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。我是两个直线电机同步运行,霍尔虽然离电机的位置是固定的,但是两个电机中间的间距要实现任意拉开,这就是所谓的任意霍尔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