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打样后外形微调,是否需要加钱?

楼主(2016-05-10):
委托模块厂家研制一款模块,提前给他们尺寸。打样测试后跟外壳有偏差,想让厂家将PCB长度加长1mm,其他不变,厂家说要加1500的工程费(据说是PCB厂家收的),请问各位,这个收费合理么?打样阶段外形的微调,PCB厂家会额外收费么?

网友:
别人可能给你直接按新单来收费了。如果没更改文件的情况,可以协商,直接按返单做,然后加大你的尺寸!
你说的合理不合理,这个也不存在合理和不合理的问题,收了也合理,不收也合理。还是好点协商!

网友:
这个如果只是改板子用过用不了那么多钱,估计把SMT费用也算进去了,不算过分,毕竟是有研发在里面的,不是简单的打板。肯定是重做的,不可能在原来基础上加一点。

网友A:
不知道工艺怎么样,因为改板子尺寸对很多东西有影响,1是钢网,
2是过炉治具,
3若是线路板厂开了冲模来做板子外形的话,还会牵扯的模具费。
4测试板子功能的治具可能也会改动
PS:工厂一般都是拼版做的,为了效率,你动了单块的尺寸,等于之前的一些治具都要重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工艺怎么样,因为改板子尺寸对很多东西有影响,1是钢网,
2是过炉治具,
3若是线路板厂开了冲模来做 ...

是4层的小体积PCB,大概2cm×4cm,第一次打样,还没有批量生产,不可能有啥钢网治具之类的。

网友:
重新打样多少钱!

网友:
协商解决吧,必竟是你这边的责任,人家还要再去制板,焊接,调试,都需要成本……
另外不收费的话,会有些客户无休止的修改需求,人家就没法做生意了。

网友:
第一电路板要从新做,第二需要重新smt贴片,不知道板大不大,如果元器件多,手工贴也得收人工费

网友:
是4层小板,再打样几百以下,贴原件也不难,费用1500多了,你可以讲价800什么的。不过你的产品价值高不高,如果高就算了

网友:
尺寸动了,肯定是有费用产生的,这个合理的费用要收,具体多少合适,还是协商为上

网友:
4层板开一个测架1000多好像也不算太贵。板子小,如果加工时是拼板,改动尺寸确实会有一系列费用。不过,做样板时一般不开测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