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cc编译的程序, 如何在AM335上运行, 路过进来看看

楼主(2016-05-10):
如题,请教论坛里的高手 ,用GCC (非 arm-linux-gcc),编译的程序可以在AM335上运行吗 ? 其他嵌入式主板也可以。

现在做二次开发, 给的动态链接库不支持 arm-linux-gcc 编译,只能gcc 编译 。

希望 在万能的论坛找到答案 。高手们 给点建议吧 ,或者推荐一块主板也可以 。

在此谢过 !

网友A:
目标CPU都不同,怎么可能运行。
建立针对目标板的交叉编译环境,不光是自己的程序代码,包括你用到的动态库都需要源代码进行重新编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标CPU都不同,怎么可能运行。
建立针对目标板的交叉编译环境,不光是自己的程序代码,包括你用到的动态库 ...

现在是做二次开发 , 对方不提供 ARM平台的动态库 。 所以很被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是做二次开发 , 对方不提供 ARM平台的动态库 。 所以很被动

那就无解了,换他支持的平台吧

网友:
AM335 一般用 hf  4.7.3  版本

网友B:
把你的工具的lib拷贝到板子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个CPU网上一堆开源的,或者用buildroot自己编译下

网友:
你是 bare metal 的程序?

网友:
用4.6以上的arm gcc,然后静态编译就可以,这样不需要动态库

网友:
明确不可以,一个是x86架构 一个是arm架构指令集也不同,gcc编译的在x86架构下运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把你的工具的lib拷贝到板子上就可以了

工具的lib是什么意思?拷贝到板子上可以执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工具的lib是什么意思?拷贝到板子上可以执行?

crosstool目录下有gcc也有lib,就是基础库,动态编译程序执行需要lib库,如果静态编译,就不用库了,但是静态编译占flas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