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硬盘的比如F盘从来没有使用是不是从来没有读写过?

楼主(2016-05-10):
比如下载就安排在D盘  ,f盘就空着,是不是一直使用的D盘空间?
这样从硬盘使用寿命来讲,是不是下载的位置常常换换,从D盘换到F盘会对硬盘寿命比较好?
就谈常见的windows吧

网友:
固态硬盘就无所谓了

网友:
只要一通电硬盘就在飞转,硬盘的固件也在盘上记录着。

网友:
无论是机械硬盘还是固态硬盘, 这个问题都不用考虑, 只管用就好了。

网友:
该怎么用就怎么用,考虑这个干嘛呀!

网友:
固态硬盘内部貌似有磨损均衡机制。

机械硬盘就是一直在转着,反正读取和写入不接触的,盘面本身几乎没有磨损。如果突然断电,理论上有可能搞出坏道,但坏道位置应该是随机的。

楼主:
好奇么  没有人知道吗   放心 我没有打算这么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