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天线为啥 有一端接GND,这样信号可以发射出去?都短GND了

楼主(2016-05-10):
看这个图  好像都这样话

网友:
高频等于是电感。没有短路。

网友:
倒F天线的变形,那个接地位置会影响一些阻抗

网友A:
为啥变压器初级接220V不会爆炸?同样的道理。
倒F天线,对地的那一段线,是有电感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啥变压器初级接220V不会爆炸?同样的道理。
倒F天线,对地的那一段线,是有电感量的。 ...

那样的话   那一段的线路布局非常重要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样的话   那一段的线路布局非常重要的

肯定很重要,因为天线还要做阻抗匹配,对线路板厂的工艺也是一种考验

网友:
用过,但没深究,直接用的现成的

网友:
射频的东西不要用数字电路的观点看

网友:
类似自偶变压器,进行阻抗变换用

网友:
楼上的类比很好,为何变压器初级接220V没事,因为能量转换,磁耦合。
倒F天线,有电感量,通过空气向外辐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