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的,会自动随电视关闭电源的电视机外挂音响

楼主(2016-05-10):
找遍了淘宝也没有类似的产品。想给电视机外挂一个有源音响,但电视关机了,他不会关机。设计一个音响,能随电视电源一起关机,就是输入无音频信号,触发音响电源关机,有信号自动又开机。节省待机电源消耗。谁有见到过类似音响,任何人拿去都可以用。不是说外接一个控制器。是一个寻常百姓都可以用的产品。

网友:
计算机节能保护插座

网友:
你只需要一个“航嘉 PSA503-20接线板”就可以了

网友:
看标题我以为有什么音响介绍.点进来发现与我想的完全不一样.文不对题........请多多看版规在发言.

网友:
自己搞一个继电器加个红外就可以了,接收到开机红外码值自动打开音响电源,关电视了读取到红外码值了就自动断电

网友:
电视开关机靠信号能检测准确吗

网友:
有那种节能插座.电视剧关了插座东西也关.大概几十.

网友:
现在电视都有usb

网友A:
补充。    现在电视不是都有USB接口吗,用这个USB接口的5v去控制一个继电器就可以轻松实现了

网友:
这就是我想DIY的一个东西,知道后来有了蓝牙音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充。    现在电视不是都有USB接口吗,用这个USB接口的5v去控制一个继电器就可以轻松实现了 ...

这个方法可行,改造一个插座把继电器放进去就行了。

网友:
额,已经被楼上说了,用电视机USB接口驱动一个继电器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充。    现在电视不是都有USB接口吗,用这个USB接口的5v去控制一个继电器就可以轻松实现了 ...

我们所说的电视关机应该是待机状态吧,这个时候usb输出会不会还有电?

网友:
如果usb取电的话,不要直接控制继电器,用光偶隔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