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atmel studio 中等待标志位置1应该怎么写?

楼主(2016-05-10):
while (!(qj_bj));    //等待定时器,调速关键点
这样写等待,程序会死在这个位置,很奇怪
修改成下面的代码,就正常了
while (!(qj_bj))//等待定时器,调速关键点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DRA=0xff;        、、这里随便写个代码行都可以。
                }

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?
  等待标志应该怎么写比较规范。

楼主:
没人注意过吗?自己顶一下。

网友A:
while (!(qj_bj));      是do{        }while(!(qj_bj));的缩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hile (!(qj_bj));      是do{        }while(!(qj_bj));的缩写。

有关系吗?我只是判断这个变量的真假!然后向下执行或者等待而已。

网友:
while (!(qj_bj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DRA=0xff;
                }
表示等待标志位的过程中循环执行括号里的程序。
而while (!(qj_bj));      是do{        }while(!(qj_bj));得缩写。注意do{}没什么内容,表示程序空等待,不做任何循环。while是循环语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