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CAVR6.31中没问题的“asm("rcall push_gset1");”在7.22中编译不过

楼主(2016-05-10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6.31和7.22差别比较大,汇编文件(asm文件,)直接不通用,

网友:
7.22里边有个设置,大概就是原来定义标志方式和现在不一样了,手头现在没有7.22版本的环境,您自己查看一下

网友:
应该是这个选项,如果没有的话,原来用const声明的变量都会报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试过了,还是一样的错误

那就不清楚了。

网友:
找不到符号,估计是编译器做了名称修饰。把真实的符号找到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