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EMI板子,开关电源IC的IC底下是否要避免铺铜?

楼主(2016-05-10):
如图,IC底下有铜皮,是否对过EMI或者说IC会往外辐射?请强大的莫友帮忙剖析。
需要铺铜 理由是:

不需要铺铜理由是:

网友:
有铜皮应该没问题吧,那些大功率的都自带散热焊盘呢

网友:
不会,尽量不要有很细很长的铺铜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