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机驱动方案选型

楼主(2016-05-10):
现在想驱动一个24V的直流电机,正常工作电流只有50mA左右,启动电流会大一些。使用一个MOS管驱动稳定吗?还有其他的驱动方案?

楼主:
不需要正反转,只需要通电转就行。

网友:
达林顿应该就可以

楼主:
2803的达林顿只有500mA哦,小电机驱动的瞬间有可能会到达1A。

网友:
50ma直接用MOS管驱动就可以了,加上反压保护就可以了。如果嫌启动电流太大可以串个热敏。

网友:
达林顿有象三极管一样三脚的,

网友:
50ma,随便折腾了.50A那就要仔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