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控制步进电机,驱动芯片3981/3979,芯片总是烧毁,请大...

楼主(2016-05-10):
使用STM32F103做主控芯片,控制步进电机,驱动芯片选的Allegro的A3981,后来改为A3979,可是仍然不能驱动电机,要么是电机不动,要么电机转动一会就把芯片烧掉了,再后来连STM32都一起烧掉了。
然后SENSE电阻也更换了好几种,依然是同样的问题,步进电机的接线用其他驱动试过了,没问题。希望大家帮助下,是不是电路原理就有错误,还是其他问题.

楼主:
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帮帮看下怎么回事

网友A:
为什么要在驱动电源输入加D14和D15二极管?这不是找死么?

网友:
驱动电源输入端 二极管都拆掉

用芯片手册的 参考电路就可以跑起来

网友B:
你不要接电机 直接接100R电阻  看看电流波形,或是再减小电流看看  没有SIN 电机肯定不动的。 你这个是需要输入方向和脉冲才会动的。

网友:
我们有这样的芯片,提供方案的,加99597118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要在驱动电源输入加D14和D15二极管?这不是找死么?

对电源驱动类知识了解的不多,怎么讲?A3981典型电路上就有个二极管,原理图里是个整流二极管。是电机运行时会有逆变的效应么?这个二极管就是错误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不要接电机 直接接100R电阻  看看电流波形,或是再减小电流看看  没有SIN 电机肯定不动的。 你这个是需要 ...

是的,用STM32输的PWM作为输入脉冲用,另外一个GPIO作为方向信号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电源驱动类知识了解的不多,怎么讲?A3981典型电路上就有个二极管,原理图里是个整流二极管。是电机运 ...

注意原厂提供的二极管和电容位置,和你自己原理图的位置!明显你有问题,L6205文档中说了,因为二极管的单向导电问题,电机的续流电流没办法回流到电源端,或者存储电容中,会在VCC端引起高压!击坏IC!所以你的不坏才怪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原厂提供的二极管和电容位置,和你自己原理图的位置!明显你有问题,L6205文档中说了,因为二极管的单 ...

大赞!谢谢你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原厂提供的二极管和电容位置,和你自己原理图的位置!明显你有问题,L6205文档中说了,因为二极管的单 ...

这个手册讲的好详细!!!太感谢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注意原厂提供的二极管和电容位置,和你自己原理图的位置!明显你有问题,L6205文档中说了,因为二极管的单 ...

果然厉害,学习了。

网友(2016-07-10):
好牛逼的说明书!

网友:
给上面的坛友点个赞。我用过3979.驱动57电机有点大了,要注意电机电流不能太大,不然带不动了。

网友:
学点经验,最近要做步进电机的项目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