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求推荐这种封装类型的气压传感器型号和厂家

楼主(2016-05-11):
拆了一个松下气压表,里面有个气压传感器,也想购买同类型封装的,不知道哪里有卖,价格因素不考虑,便宜的,国产的,进口的都行,如果有用过,哪家的比较稳定,我可以都买回来测试一下。先谢谢!

补充:
量程范围:需要的是-100~100kPa
用在自动化设备里面做气压检测的

网友A:
看看这个合适不?你是用来测大气压力还是什么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合适不?你是用来测大气压力还是什么的?

忘记说量程范围了,需要的是-100~100kPa

用在自动化设备里面做气压检测的,正压和负压都需要

另外:朋友你推荐的这款还有没有其他型号?稳定性怎么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合适不?你是用来测大气压力还是什么的?

官网都无法打开了

网友:
http://www.sensepa.com.cn/index.asp
忘了附上网站了,可以打开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忘记说量程范围了,需要的是-100~100kPa

用在自动化设备里面做气压检测的,正压和负压都需要

是-100kPa到+100kPa吗?你这是要差压传感器吧,网站是也有,你可以选一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-100kPa到+100kPa吗?你这是要差压传感器吧,网站是也有,你可以选一款。

非常感谢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