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M9260T上加载4G模块的详细步骤(基于linux) 及测试结果

楼主(2016-05-11):
做过的人都知道,在裸机下,甚至是ucosii下,做3g,4g的驱动都非常累,一要写驱动,二要写ppp拨号程序,很累,很繁琐,而且稳定性不保证。
linux真心方便,源代码拿过来重新编译一下即可。太简单了。1天就搞定了。

     附件一:4G模块使用说明文档

      附件二:tip.tar.gz 是一个linux上可以打开串口进行AT命令交互的程序,您可以编译了放到您的开发板上,可能能用到。

      附件三:pppd是linux下一个通用的ppp拨号的软件。

一、
        请使用网盘上面的这个内核,下载地址:链接:http://pan.baidu.com/s/1bolmBdd     密码:a1yc
        ping 域名时 需要ln /etc/ppp/resolv.conf /etc/resolv.conf
        请安排测试反馈。

二、
配置下eth0下列参数:
ifconfig eth0 up
ifconfig eth0 192.168.1.222 up
ethtool -r eth0
ethtool -s eth0 speed 100
ethtool -s eth0 duplex full
ethtool -s eth0 autoneg on
然后再测试下。
下图是我们的测试结果,

网友A:
片子或demo板淘宝有卖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片子或demo板淘宝有卖吗

您好,淘宝有芯片卖,开发板,我估计其他经销商也没有多的了,我们这个月在做一批精简版的开发板,要把以前的开发板上多余的东西去掉,另外还要电路要更清晰明了。
关键是售价, 争取降到200元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淘宝有芯片卖,开发板,我估计其他经销商也没有多的了,我们这个月在做一批精简版的开发板,要把以 ...

等着你们的好消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淘宝有芯片卖,开发板,我估计其他经销商也没有多的了,我们这个月在做一批精简版的开发板,要把以 ...

原先那个板子太贵了。。。

网友:
200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以前的板子真心贵,以至于对芯片的兴趣都没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淘宝有芯片卖,开发板,我估计其他经销商也没有多的了,我们这个月在做一批精简版的开发板,要把以 ...

出来了给我发个消息!

网友:
做好了说声。我之前还用过你们的1860的,买了10个芯片,没有内置SDRAM,后来一直放着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淘宝有芯片卖,开发板,我估计其他经销商也没有多的了,我们这个月在做一批精简版的开发板,要把以 ...

好消息,期待

网友:
有没有精简核心板?

楼主:
您好,这个没有核心板,这个自己做个电路板也很快的, 2层板。qfp封装,很容易焊接的.

网友B(2016-10-12):
楼主有没有在Android系统下搞过4G模块,我用的是4412的开发板,4G模块是sim7100c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有没有在Android系统下搞过4G模块,我用的是4412的开发板,4G模块是sim7100c. ...

您好,在安卓系统下没有搞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在安卓系统下没有搞过。

哦哦,好的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在安卓系统下没有搞过。

请问板子弄出来了吗,如果出来了请给个连接

楼主:
板子已经做好了,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购买。
板子相对于第一版
1. 价格便宜了
2. 以太网
3. usb(可以接2g,3g,4g)
4. 音频
5. LCD接口(可以直接接屏)。

网友C(2016-12-21):
4G模块什么型号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G模块什么型号啊?

具体4g模块型号已经发信息给你。

网友(2017-03-22):
同问4G模块型号

楼主:
我最近在用移远的ec26,4g ,用完以后给个评测给大家。

网友(2017-06-13):
同问4G模块型号?

楼主:
现在在用移远的EC20系列,
EC20CEFD-512-STD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板子已经做好了,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购买。
板子相对于第一版
1. 价格便宜了

有这人板子的具体介绍吗,有没有购买连接 。

网友:
这个界面很炫,是电脑上运行的某个软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这人板子的具体介绍吗,有没有购买连接 。

最近我做的一个项目,等这个项目调完了,我就卖这个硬件,成本价销售,方便大家测试4G.

网友D:
有能支持触摸屏的板子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能支持触摸屏的板子吗?

板子上的i2c电阻屏触摸芯片到是预留了,但是不能讲触摸接头直接插进去,需要飞线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最近我做的一个项目,等这个项目调完了,我就卖这个硬件,成本价销售,方便大家测试4G. ...

开发板大概什么时候推出,很感兴趣

网友:
这个有前途,就是推广的不是很好。表示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开发板大概什么时候推出,很感兴趣

支持lcd的开发板现在就有,如果需要4g功能,可以额外去采购一个USB转minipci的小板子,及一个minipcie接口的4g模块,就可以直接插上去用了。

直接支持4g的板子,我已经做好了,现在在帮客户调项目。如果需要那个板子,等客户项目批量的时候,就可以卖了。

网友F(2017-07-20):
引用 楼主:
支持lcd的开发板现在就有,如果需要4g功能,可以额外去采购一个USB转minipci的小板子,及一个minipcie接 ...

大概什么时候批量,看着还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大概什么时候批量,看着还不错。

带4G的板子批量预计1个月左右,目前在小批测试中, 仅是测试样机。

网友:
批量了通知一下,预定一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带4G的板子批量预计1个月左右,目前在小批测试中, 仅是测试样机。

楼主,批量了,通知下哈!

网友:
正好手里有这个4G模块,这两天用7688跑跑看

网友(2017-09-07):
楼主样机测试好了没,

网友:
楼主请继续啊,没找到在哪里能买,希望能尽量多讲讲怎么设计的,项目上正好要用4G

看过SIM7100C,还没决定

网友(2017-11-02):
@楼主, 成品板出来了吗?

网友(2019-04-16):
LZ 有没有淘宝介绍与购买链接?

网友:
很不錯的東西

网友:
很不錯的東西,mark一下

网友:
现在有做好的吗?想入手一款

网友:
LZ 有样板了吗?淘宝链接发个呗~

网友:
这芯片都已经很少人卖了。。不敢做产品

网友:
带4G的板子有木有链接发个?

网友:
这是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