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M642的外接SDRAM连接电路问题

楼主(2016-05-11):
今天看了TI公司的DM642 DSP的EVM电路设计,其中的SDRAM为什么有几位(数据线的低8位)是反着接的
如图所示。

网友:
其实我也不懂,不过内存嘛,反着写了反着读,完全没问题呀。估计为了好布线

网友:
16位SDRAM有UDQM和LDQM控制高8位和低8位掩码,所以DQ0~DQ7可以任意交换,DQ8~DQ15可以任意交换,高低8位之间不能交换。

看5楼: 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amp;highlight=SDRA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