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的一款小封装的2.4G PCB天线的绘制方法

楼主(2016-05-11):
TI的一款小封装的2.4G PCB天线的绘制方法,验证过效果还不错,有需要的可以下载看看。

网友:
TI的一款小封装的2.4G PCB天线的绘制方法Small Size 2.4 GHz PCB antenna.pdf

网友A:
没有直接PCB封装图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直接PCB封装图啊

文档里有天线的绘制方法,很方便的。。。

网友B:
有没有nRF24L01的2.4G天线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nRF24L01的2.4G天线哈

都一样的

网友C(2016-06-10):
楼主天线需要做50欧姆阻抗控制吗?

网友:
参数什么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天线需要做50欧姆阻抗控制吗?

天线按照报告上来画就好了,控制50OHm阻抗的是射频输出端到天线之间的走线,如果走线很短,如两个器件相邻挨着,也可以忽略,但是比较长的射频走线要考虑控制阻抗的。

楼主:
天线效果验证过,还不错的

网友:
英文啊     看不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天线效果验证过,还不错的

铜箔厚度多少?

网友D:
LZ,你花这个天线的时候对电路板有什么有要求吗?覆铜厚度,板材类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,你花这个天线的时候对电路板有什么有要求吗?覆铜厚度,板材类型.

这个要求不是很大,一般正常情况下使用都是没问题的,过要性能好的话,最好进行匹配一下。

楼主:
铜箔厚度没有特殊要求的,如果对性能要求较高的话,最好对天线进行匹配。

网友(2016-07-15):
这个PCB天线效果还是不错的!

网友(2017-12-16):
这个文档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,不错的文档,蜿蜒型的和单纯的倒F的楼主有对比过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