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电机低速控制时速度不稳

楼主(2016-05-11):
用的是FOC,有绝对编码器,速度要求是10转/min---120转/min,现在PID调节只能让速度在70转/min到130转/min飘动(目标设100转/min),设100转以下更是惨不忍睹,电流环 11Khz,速度环 2ms周期,电机额定12W,用于云台,有大神来指导以下吗

网友:
先调内环电流环

网友(2019-05-15):
我最近也在做无刷电机的低速控制,用的ST FOC4.3,可能是电机本身的原因,到200的时候已经惨不忍睹了。不知道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想请教一下经验

网友:
低速控制的关键在于速度估算

网友A(2019-08-22):
前辈,问题解决了吗?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没有解决思路啊

网友B(2019-10-28):
引用 网友A:
前辈,问题解决了吗?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没有解决思路啊

关键在于速度估算,速度测好了,一点问题没有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关键在于速度估算,速度测好了,一点问题没有的。

发了站内消息,你可以回复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