极1S刷了PandoraBox,上不了网,不会配置了,求助

楼主(2016-05-11):
如题, 极1S,  HC5661A,  先刷Breed,
再刷PandoraBox-ralink-mt7628-mt7628an-evb-squashfs-sysupgrade-r865-20150519.bin, 将极1S  配置PPPOE,结果没反应,
状态提示,IPTV4未连接 。。。NND

现在有条可以直接上网的网线接到极1S的WAN上(此网线插电脑可以直接上网的), LAN接电脑, 电脑也上不了网!!!
搞不明白哪跟神经没有搭对, 刚刷的固件,没有配置过参数的。

第一次刷路由器, 大家帮帮忙呀!!!

下面是现在的状况!

楼主:
找了OPENWRT 原版固件,但是好像都是HC5661的, 没有HC5661A的, 谁有OPENWRT的固件?

只求能PPPOE  上网,稳定, 不求其它功能, 有好用的固件扔过来呀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找了OPENWRT 原版固件,但是好像都是HC5661的, 没有HC5661A的, 谁有OPENWRT的固件?

只求能PPPOE  上网 ...

第二张图里的协议类型改成ppoe, 如果分到的地址都192.168.1.X, 请将LAN口地址改成不同网段如192.168.2.x,重启一下。另外刷openwrt后wan口可能是两边网口中的一个,不一定是原来的那个网口,可以试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二张图里的协议类型改成ppoe, 如果分到的地址都192.168.1.X, 请将LAN口地址改成不同网段如192.168.2.x ...

   网络原来的网关是192.168.1.1,   潘多拉默认也是这个, 现在把LAN口的网关改为192.168.9.1,  WAN口连上网线,可以上网了!
说明WAN口没有变!   回家试试PPPOE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设置了pppoe  ,连接不上,怎么破?
重启了也不行!

楼主:
设置成这么样的,,

网友A:
状态或者系统菜单里有log,可以看看ppoe为什么失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状态或者系统菜单里有log,可以看看ppoe为什么失败。

   玩不转, 昨天改刷了 改华硕 的固件, PPPOE正常了, 但是WIFI不正常了, 手机、电脑找不到信号!
估计是Factory初使数据 没有匹配好, 刚刚找了网友的HC5661A的 EEPROM, 刷入后可以找到WIFI了, 晚点回家在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