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通道的MCP4728的外文代码,抛砖引玉,有用过的吗?

楼主(2016-05-11):
http://www.avrfreaks.net/forum/m ... use-two-12c-devices

http://www.esp8266-projects.com/ ... dac-driver-an1.html

yandex 搜索出来的,好像很不错哦

楼主(2017-04-13):
至今还没弄好,求助啊,支付宝20元 求代码

网友:
这个片子不复杂啊,时序应该算是简单吧,用了一些,主要是相对TI和AD的便宜

网友(2017-06-02):
引用 楼主:
至今还没弄好,求助啊,支付宝20元 求代码

给你段代码参考,验证可用,顺便附上一份用户手册供参考

/* 直接设置输入寄存器和EEPROM更改DAC值 */
void MCP4728_Write_RegEEp(uint16_t vol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
        unsigned int voltage=(unsigned int)((float)volt/1.221);

        MCP4728_LDAC_0;
        IO_IIC_Start();
        IO_IIC_SendByte(0xc0);
        I2CWaitAck();
        IO_IIC_SendByte(0x58);
        I2CWaitAck();
        temp = 0x00 | ((unsigned char)(voltage>>8));  //0x90 external Vref
        IO_IIC_SendByte(temp);
        I2CWaitAck();
        temp = (unsigned char)voltage;
        IO_IIC_SendByte(temp);
        I2CWaitAck();
        IO_IIC_Stop();
        MCP4728_LDAC_1;
}

网友(2017-07-21):
引用 楼主:
至今还没弄好,求助啊,支付宝20元 求代码

弄好了没, 可否分享一下源代码

网友:
PIC18F25K80上成功过

楼主:
http://bbs.eboxmaker.com  上传了32的程序,可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