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推荐一款能买到最好的灭蚊神器。钱不是问题。。

楼主(2016-05-12):
由于标题字数限制,后面那句话完整的是: 钱不是问题, 问题是没钱。

今年雨水多, 所以蚊子特别多,穿短裤根本没法好好坐着,一个字:惨。

微软工程师设计的那款不用推荐了, 因为我在梦里已经拥有了好几回了。

网友:
关门喷杀虫剂过8小时

网友: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29946-1-1.html
轰死丫的

网友:
蚊帐,屌丝防蚊必备品

网友:
如果介意哪怕是一点点毒性,那么蚊帐是必选的。
如果不太介意有一点点毒性,那么液体蚊香器还是不错的选择,效果还可以的。我家里一般开窗问题都不大。

网友:
家裡裝窗紗,脫光了睡也沒問題。現在把防盜網門窗全鋪上了。一隻蚊子也沒有。

网友:
大剂量杀虫器+防毒面具

楼主:
办公的地方,纱窗装不了,杀虫水,蚊香这些也不合适。

网友:
还是装蚊帐和纱窗吧

网友A:
既然钱不是问题,那就好办了。
顾几个洗头女,脱光了围在你身边,有人替你挨咬,你连短裤都不用穿了

网友:
终极武器只能是蚊帐

网友:
纱窗 蚊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钱不是问题,那就好办了。
顾几个洗头女,脱光了围在你身边,有人替你挨咬,你连短裤都不用穿了{:huffy ...

人肉灭蚊机!最好是O型血的

网友:
楼主要"灭蚊",蚊帐不灭蚊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钱不是问题,那就好办了。
顾几个洗头女,脱光了围在你身边,有人替你挨咬,你连短裤都不用穿了{:huffy ...

好像叮人喝血的都是雌性蚊子

还有,你确保楼主身上的大蚊子嘴巴会很安分?

网友:
风筒抽风,成负压,蚊子被吸走,当然风道可以加个电栅电死蚊子

网友:
莫版主以前有个贴自强,专门测试了好几个品牌的灭蚊器。

网友:
蚊帐·   买个房子,20层以上

网友:
开窗,开门舍灭蚊器也比不上你的大脚有吸引力。

网友:
也不用很多钱,买4个风扇用最大功率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钱不是问题,那就好办了。
顾几个洗头女,脱光了围在你身边,有人替你挨咬,你连短裤都不用穿了{:huffy ...

估计就睡不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