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Matlab双闭环系统PI调节器输出饱和

楼主(2016-05-12):
以下是小弟做的电机双闭环Matlab仿真,额定转矩为14.3Nm,但是当我把负载转矩加到12Nm时,
转速有较大的静态误差,如下图1转速与转矩(设定转速为1000rpm)
此时,观察转速PI调节器的输出,发现已经达到限幅值,Uq的输出也达到了饱和。
想了好久,试过PID分离,和去除积分项,都没有效果。它怎么就这么稳定了呢?
求助啊。

网友(2016-09-21):
把你的Matlab双闭环系统仿真模型图拿出来,否则光看上面两张曲线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网友A(2016-11-10):
电压饱和是速度上不去的根本原因,建议优化PI参数,同时对模型中的电机参数进行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饱和是速度上不去的根本原因,建议优化PI参数,同时对模型中的电机参数进行优化。 ...

正解,后来发现是电压饱和,导致SVPWM占空比的那个马鞍波失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