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明白直流电机闭环PID调速中的电流环和速度环的关系?

楼主(2016-05-12):
非常迷糊的就是电流环的作用. 感觉速度环就可以实现需要的功能;
直流电机的转速和电区的电压有关系,扭矩和电流有关系.
在闭环PWM调速的情况,假设在稳定转速下(稳态),如果负载变化(变大),那么转速就会变化(下降),紧接着速度反馈就会检测到转速的变化(下降),所以就会通过PID算法,增大PWM的占空比(进入动态过程),
即增加电枢电压,其实就是增加了绕组的电流(扭矩),经过动态调节过程回到新的稳态.
所以看不出电流环的作用,对于电流环和速度环关系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没有搞懂,希望高手解答一下,谢谢!!

网友A:
只有速度环不够快,快了有过冲

网友B:
楼主说得有道理,我做平衡车也没用电流环,只是做了限流处理.

网友C:
电流环是为了应对恒扭矩输出的,他的转速是可变的

网友:
电流产生力(加速度),再积分就是速度了

网友D:
加速度积分是速度,速度积分是位置。反过来推,位置环产生的是要运行的速度,速度还来维持这个速度,速度环产生的是加速度,电流环来维持这个加速度。
不知理解的对不对,还请大神请批评指正。

网友E:
2楼说的很简练但似乎就是这样。以PID来说,电压(PWM)直接控转速的问题是加速度对电压变化比较敏感,需要用比较小的P来保证稳定,导致整体响应慢。加了电流环之后因为电流对电压、速度对电流的关系比较低阶,控制器可以用激烈的参数,把系统性能榨的更极限一点。

网友:
对于直流电动机来讲,电流环的主要作用是可以快速给定扭矩,另一个角度,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负载扭矩扰动带来的处理,因为负载扭矩忽然变化对电枢电流的影响是最直接最快的,在电流环节做闭环处理,响应速度上快于负载扭矩变化->角加速度变化->角速度变化, 然后再闭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有速度环不够快,快了有过冲

你是说 速度不够快,上不了高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说得有道理,我做平衡车也没用电流环,只是做了限流处理.

只用速度环位置环  效果还可以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流环是为了应对恒扭矩输出的,他的转速是可变的

不大明白,对于电机能输出控制的量只有电压,pwm去调节大小;
如何通过电流环去保持恒转矩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加速度积分是速度,速度积分是位置。反过来推,位置环产生的是要运行的速度,速度还来维持这个速度,速度环 ...

表示晕了 没看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只用速度环位置环  效果还可以么

可以呀
这么说吧,电机转速是和电压(或PWM占空比)成正比的,受负载影响较小,所以直接通过调节电压来调速会更直接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大明白,对于电机能输出控制的量只有电压,pwm去调节大小;
如何通过电流环去保持恒转矩呢? ...

不够快的意思应该是速度响应不够快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2楼说的很简练但似乎就是这样。以PID来说,电压(PWM)直接控转速的问题是加速度对电压变化比较敏感,需要 ...

能请教您应该问题么。我给电机100rmp的输入,速度环pid控制器得出了加在电机两端的电压值,送入电流pid控制器,然后电流pid输出的是pwm波,这样对么?
现在的问题是,速度环给的端电压,电流环采样的是电枢电阻,这。。。怎么求误差啊
PS:我做的是小型直流有刷电机控制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能请教您应该问题么。我给电机100rmp的输入,速度环pid控制器得出了加在电机两端的电压值,送入电流pid控 ...

PID的速度-电流双闭环一般是这样的:
转速误差PID得到预期的电流,与当前电枢电流做差,再PID得到需要输出的电压,PWM占空比=输出电压/母线电压。
调试的时候先不要转速,只调电流-电压的PID,使电流能够跟随给定电流;然后就不管电压了,转速的PID只是转速和电流的控制关系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PID的速度-电流双闭环一般是这样的:
转速误差PID得到预期的电流,与当前电枢电流做差,再PID得到需要输 ...

是这样,我控制的是直流有刷永磁电机(类似maxon re25那样的伺服电机),我还有一下几个疑问:
(1)对于这种电机,母线电压指的是哪一块?
(2)对于这种电机,速度和电压的关系是线性的,对于单速度pid我能理解输入速度输出电压,但对于速度和电流的关系我就不是很清楚了,是怎么做到输入速度输出电流呢?
望指教,谢谢啦!

网友:
专业讨论

网友G:
串级控制,内环控制量一般是外环控制量的倒数。。。转速其实可以看做角速度,加速度的倒数即是角加速度。。。直流电机电流直接对应着扭矩,扭矩又于角加速度正相关。。。所以,内环可以用电流为控制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PID的速度-电流双闭环一般是这样的:
转速误差PID得到预期的电流,与当前电枢电流做差,再PID得到需要输 ...

请您指教啊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是这样,我控制的是直流有刷永磁电机(类似maxon re25那样的伺服电机),我还有一下几个疑问:
(1)对于 ...

RE25啥时候成伺服电机了。你说的是淘宝上那些后边加个编码器的拆机件吧。
(1)如果用的是恒压电源+H桥驱动,母线电压指的是给H桥的电源电压。其实无所谓啦,引入这个概念只是为了 电机平均电压=母线电压×PWM占空比。
(2)负载恒定的匀速运动情况下才有“速度和电压的关系是线性的”,你把输出轴捏死,给多大电压都没速度。直流电机最基本的模型是:欧姆定律“平均电压-反电动势=电流×线圈电阻”,感应电动势“反电动势=转速×常数”,安培力“转矩=电流×另一个常数”,再加上牛顿定律“转矩=转动惯量×角加速度”。剩下的看19楼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RE25啥时候成伺服电机了。你说的是淘宝上那些后边加个编码器的拆机件吧。
(1)如果用的是恒压电源+H桥驱 ...

太谢谢您了!

网友:
太专业了~~

网友:
这几天也在弄PID串级,不好弄

网友(2018-01-01):
弄PID串级,学习了谢谢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串级控制,内环控制量一般是外环控制量的倒数。。。转速其实可以看做角速度,加速度的倒数即是角加速度。。 ...

这里的倒数有点费解。是不是想表达 角速度的 导数 是角加速度。

网友:
电流环调节的是电流经过电流环输出的是力矩,根据系统的惯量就可以知道角加速度了。有一些应用场景需要知道加速度和时间的函数,这时候你就要精准控制电流了。 同样的道理位置环+电流环也可以实现位置控制,只是中间的速度你没法控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里的倒数有点费解。是不是想表达 角速度的 导数 是角加速度。

是导数。

网友(2018-06-14):
电流环是速度环的内环,楼主这种思路是典型的程序员思路,用在控制理论上会出问题,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只用速度环,那么从电压到转速之间的传递函数是一个高阶传递函数,该控制不可能稳定。所以加上电流环后,最终会将总传递函数变成一个小于二阶的系统,使得最终系统可控!

网友(2018-08-17):
到现在还没有搞定············还有哪位大侠更通俗的解释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呀
这么说吧,电机转速是和电压(或PWM占空比)成正比的,受负载影响较小,所以直接通过调节电压来调速会 ...

电压调节在低速时扭矩很低

网友:
技术贴,谢谢楼上几位大神

网友(2019-01-09):
受教了,努力学习

网友:
电流环是响应最快的,是系统运作的基础。速度环的带宽有限。

网友(2020-01-22):
说的都越来越玄乎了,我认为电流环就是为了以最大的安全的电流来运行,如果你不担心电机过载,只是用来控制速度,单独的速度环也没问题

网友:
主要是扭矩,也就是角加速度,而速度环就是角速度环,一次积分得到

网友:
个人认为,电流环主要是扭矩,能快速响应扭矩的变化。

网友(2023-05-20):
引用 网友E:
RE25啥时候成伺服电机了。你说的是淘宝上那些后边加个编码器的拆机件吧。
(1)如果用的是恒压电源+H桥驱 ...

RE25怎么就不是伺服电机了。

RE25的控制除了 没有SVPWM、park clark电流变换外,其他的跟无刷伺服控制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