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开源IAP升级生成升级文件的C#上位机

楼主(2016-05-12):
找不到上位机板块就发到这里了,这里人比较多,刚学C#不久,这也是编写的第一个简单实用的上位机,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个程序,
高手勿笑,笑也可以,记得给意见,主要留给初学者,简单修改之后可以自定义。
话说跨出了编写软件来解决自己问题的第一步,^_^.
软件界面如下:

我的IAP升级文件是在原来的bin文件前面加上16个字节的附加数据,多个字节为小端模式。
union _FW_INFO
{
        struct _INF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nt16_t ver_num;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fw_length;
                uint16_t fw_crc;
                uint8_t Rev[6];//保持为0xFF
                uint16_t Head_CRC;
        } INFO;
        uint8_t INFO_BUF[16];
};

2个字节的软件版本、4个字节的固件长度、2个字节的固件CRC校验值、6个字节的备用字节(都填充为0xFF)、2个字节前面这14个字节的校验头。

单片机中计算CRC的函数
//CRC计算
/*
*   This implementation uses an initial value of 0, while some implementations
*   of CRC-16-CCIT uses an initial value of 0xFFFF. If you wish to
*   precalculate the CRC before uploading the binary to the bootloader you
*   can use this function. However, keep in mind that the 'v' and 'c' commands
*   computes the crc of the entire flash, so any bytes not used by your
*   application will have the value 0xFF.
*/
uint16_t CRC_calc(uint16_t InitCRC,uint8_t *start, uint8_t *end)
{
  uint16_t crc = InitCRC;
  uint8_t  *data;

  for (data = start; data<=end; data++)
  {
    crc  = (crc >> 8) | (crc << 8);
    crc ^= *data;
    crc ^= (crc & 0xff) >> 4;
    crc ^= crc << 12;
    crc ^= (crc & 0xff) << 5;
  }
  return crc;
}

附上原工程,用的是VS2010。

网友:
为新手造福了!
给你100个赞...

网友:
感谢分享,CRC校验函数不错。

网友:
mark,上位机升级。

网友:
不明白,有空好好研究一下

网友:
没看到LZ,发了这个贴,我还发了一个请求的贴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50551-1-1.html

网友:
这个很不错,学习一下了。

网友A:
LZ,关于CRC_cal这个函数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:
如果我下载一个100kb的bin文件,假如每次是1024字节传输,然后保存到flash上,那么问题来了,你这个校验函数里的*start,*end,那要怎么得指向???因为我这不是一个大数组存放bin的,每次都是
1024写到flash上,所以怎么得确定这2个指针的地址来求crc,不知你能明白我的疑问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,关于CRC_cal这个函数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:
如果我下载一个100kb的bin文件,假如每次是1024字节传输,然 ...

每次1024计算的结果作为下一次的第一个参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每次1024计算的结果作为下一次的第一个参数

可以了,谢谢指导

网友B:
这种工具界面没什么用,联建议做成命令行调用的,让编译器编译后自动调用,生成升级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工具界面没什么用,联建议做成命令行调用的,让编译器编译后自动调用,生成升级文件。 ...

嗯嗯,做成命令行不错喔,省时省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工具界面没什么用,联建议做成命令行调用的,让编译器编译后自动调用,生成升级文件。 ...

你有做过一些吗?可以拿出来分享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工具界面没什么用,联建议做成命令行调用的,让编译器编译后自动调用,生成升级文件。 ...

用批处理的命令应该可以做。
http://www.bathome.net/thread-39600-1-1.html
后面有其他的应用我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C#应用的好资料,谢谢楼主

网友(2018-09-12):
多谢分享,正准备自己写呢。就看到这个了……

网友(2019-09-03):
这是串口升级还是什么?

网友(2020-07-16):
感谢大佬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