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款 好用的剪刀 剪PCB板

楼主(2016-05-12):
求推荐一款 好用的剪刀 剪PCB板

主要面对的是 1mm 1.6mm 的PCB板,现在用的普通剪刀,手都磨破了。。
在某宝看了一些,但是不知哪种比较好。
有台湾宝工的,日本长谷川的。。不知那种好,用过的朋友推荐下。

网友:
剪刀剪PCB?高人啊!
以前一直用勾刀,几下就能划开,关键得刀片给力

网友:
买个微型台锯比较方便 切出来的边也比较好

网友:
微型台锯是王道啊。便宜好用,几百搞定。 专业的手动铡刀裁板机要几千。

网友A:
这种铁皮剪刀,十几块一把,手柄厂,力臂厂,剪PCB还是很容易的,简单粗暴

经常打板拼到一起回来自己减,上个剪的边照片,有点毛刺,不影响使用,想光滑了砂纸轻轻一打磨就好

网友:
用台钻分样板的路过

网友:
之前直接去借铁皮剪,完美通关!!!!

网友B:
裁纸刀啊,又平又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裁纸刀啊,又平又快

你剪起来不会变形么,我剪起来板会弯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铁皮剪刀,十几块一把,手柄厂,力臂厂,剪PCB还是很容易的,简单粗暴

经常打板拼到一起回来自己减, ...

这款看起来不错哦

网友:
用台钳夹住要分割处,用拉刀顺着钳口平拉几次,反过来再拉几次就好掰断

网友C:
这种好用!

网友:
https://detail.tmall.com/item.ht ... a230r.1.14.1.FP3Bnr

1.6的, 轻松搞定。

网友:
我自己第一了一个台剧,粉尘太多,不如刀好

网友D:
用这种可以切1.6mm?切口平吗?成功率高不高?

网友:
求推荐 我也需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好用!

好用个蛋,板子剪完也弯了。前段时间做了个连板,中间1mm丝印隔离,马工研究了半天,最后发现钢锯最好用。昨天晚上我花了10分钟把10条板子全部锯好了,然后拿剪刀修个边。很漂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这种可以切1.6mm?切口平吗?成功率高不高?

留的那半肯定好, 被剪下的,会弯。
切口和刀子割的一样。

没钢锯效果好。 但速度快。

网友:
第一想到的锯条,第二剪指刀。

网友:
  钢铁市场,有专用剪铁皮刀,对付个pcb不要太轻松噢~~~,

网友:
一直用上面的裁纸刀,但是板子长了会有一边有弯曲

网友:
wynns 剪刀  我买的型号是W2998。6年了,铁皮、不锈钢丝、铝、铜,1.0到1.6的PCB什么都剪,到现在都没磨过一回照样还能剪纸。牛B的一踏糊涂。以前是在一个五金店买的,本想多买几把的,发现这个型号的找不到了,不懂这个牌子别的型号也是不是这么牛B

网友E:
果断给楼主推荐微型台锯,某宝一搜一堆,实用便宜!

网友:
之前买了一台,还是不好用,刀刃太厚,切1.6的板基本百分百会有翘的情况。     感觉还是用电锯才行。

网友:
还是用锯吧   手动锯也不费劲

网友:
买个雕刻机   买个雕刻机   买个雕刻机

网友:
还是用手动裁板机吧,和裁纸的那种类似的,应该不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好用!

搞个链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果断给楼主推荐微型台锯,某宝一搜一堆,实用便宜!

你用的哪款  搞个链接

网友:
美工刀,不锋利就掰掉

网友:
一把好钢锯比什么都好用,尤其是对双面板怕变形的来说。打样的时候把两板间距设置到50mil,正好钢锯条笔直切开后,锉刀修一下就行了。

网友:
还是铡刀效率高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意见,我先买了把 日本长谷川进口PCB板用剪刀多用途剪刀裁剪瓦楞纸厚纸板PS-6500H 剪刀,先试试,这个用在做小的不规则形状的。 我再看看微型台锯, 平板裁纸刀我也有个旧的,确实会弯,可能是刀太旧了。
前两天用剪刀剪 7mm直径的圆形小板,做传感器的。。把手弄破了

网友:
打样几片用钢锯,10CM宽,一分钟搞掂一片。

网友:
小台钻+玉米铣刀

网友:
雕刻机➕玉米刀  话说没打过几次,所以没用上

网友:
找个不锈钢加工厂,用剪板机帮你切下,我一直都这么干

网友:
手锯老会跑偏,用铡刀和剪刀都会有毛边,没用过台锯,求推荐一款

网友:
手锯跑偏的都是手法问题,练吧!

网友:
上次切一块PCB是用钢锯锯,然后再打磨下边沿~

网友:
有剪鸡骨头的剪刀,效果一流

网友:
我比较常用勾刀,用剪刀剪PCB会变形吧。

网友:
迷你台锯,非常好用!

楼主(2017-08-08):
我最后买了这个,要用来修剪一个小传感器的底座。

网友:
去年的帖子现在才更新我也是醉了。。。。
大板子可以买钢片锯,和钢线锯。

网友:
某宝搜索下拉花锯,几百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