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刷直流电机 恒流源驱动一般怎么做,有专门的芯片么?

楼主(2016-05-13):
24v直流有刷电机,要求输出转矩恒定,恒流源驱动如何实现?有没有驱动芯片?
还有,启动的时候需要很大的电流,如果用恒流源怎么能够保证启动电流足够大?
或者说当启动电流满足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了?

网友A:
24v直流有刷电机,要求输出转矩恒定,恒流源驱动如何实现?有没有驱动芯片?
——有刷电机一般都是单片机做电流控制的,直接带电流环的驱动芯片不多,可以看看DRV8840。

还有,启动的时候需要很大的电流,如果用恒流源怎么能够保证启动电流足够大?
或者说当启动电流满足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了?
——一般负载不会要求启动时超过额定电流,“启动的时候需要很大的电流”这个结论是哪里来的。

网友B(2016-07-29):
引用 网友A:
24v直流有刷电机,要求输出转矩恒定,恒流源驱动如何实现?有没有驱动芯片?
——有刷电机一般都是单片机做 ...

求直流有刷,编码器反馈的控速驱动资料

网友(2016-09-27):
引用 网友B:
求直流有刷,编码器反馈的控速驱动资料

可以试试这个  https://shop109954302.taobao.com/   自带恒流驱动 速度闭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