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在做一个产品需要低自放电的电池

楼主(2016-05-13):
要求放置5年剩余电量最少要保证70%以上,这个用量比较大,需要根据我的要求组成电池组。5号电池一年用量在百万节的数量级,请大伙推荐几个可靠的厂家,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难找吧,日本的伺服上用的一次性锂电池可以用3年左右,往plc ,伺服的电池上找找吧

楼主:
目前只知道松下的爱老婆电池可以做到,但价格太贵了,国内有一个豪鹏国际的,打了几个电话竟然找不到人。

网友:
锂电池才行,可能保护板还要去掉、

网友:
锂亚电池,不过百万节的数量,大客户啊。

网友A:
楼上正解。

之前用过力兴的锂压电池,尚可。

网友:
不考虑成本,用伺服电池吧

网友:
plc上保存程序的电池

网友:
plc上的电池应该可以。一般plc上的电池寿命是3年,而且电池上还有需要更换的日期

网友:
这么长的时间只能用PLC上的锂铔电池,不过价格也是很贵的

网友:
水表气表电表热表上用的锂亚电池,保质期有10年吧。

网友B:
锂亚电池,自放电低,用过武汉昊诚的

网友:
劲量电池 有一款

网友:
锂亚电池才可以

网友:
锂亚电池

网友:
很难验证低自放电这个指标,建议采用大厂,并让他们提供测试数据。

网友:
好奇这个指标如何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锂亚电池,自放电低,用过武汉昊诚的

我家也有一块昊诚的电池,自放电的确很低。

网友C:
锂亚电池低放电率可以做到10年时间,但是锂亚电池输出电流不大。
LZ要求的多节电池组成电池组,显然是要驱动大功率的负载,这一点锂亚电池就不符合要求了

放置5年,也就是说这5年里面负载不工作。可以换种思路,参考热电池和电动鱼雷里面的电池,储存期间电解液和电极分开存放,不接触,不发生化学反应,于是就能存放很久。使用时用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注入电解液,激活电池。
热电池使用的电解质低温下为固体,不导电,内部自带发热剂,使用时点燃发热剂,电解质融化,开始导电,电池被激活,等到电解质慢慢凝固的时候,电池报废。
电动鱼雷,是发射之前临时注入电解液,例如银锌电池,电解液是氢氧化钾溶液。
这两种都是用在军事领域,民用的不清楚有没有。

网友:
你可以找找亿维,他们的锂亚电池应该还可以。

网友:
我用亿纬的,目前还行

网友:
锂亚硫酰氯电池,寿命长,容量大,但不适合大电流放电

网友:
上面很多人都提到了,那种长寿命的电池放电电流都不大。如果是瞬间大电流工作,可以用大容量电容来维持一下。

网友:
高性能的碱性电池其实是可以满足的。

网友:
看到欧姆龙板子采用三洋的CR17335SE-R锂电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锂亚电池低放电率可以做到10年时间,但是锂亚电池输出电流不大。
LZ要求的多节电池组成电池组,显然是要驱 ...

电池专家,学习了,谢谢!

网友:
锂亚电池,年自放电1%,但是有钝化效应,放置时间长了不能输出较大电流。
还有种锂锰电池,解决了锂亚的钝化问题,但是开路电压只有3V,同等体积容量也比锂亚小。
也有厂家采取锂亚并联大容量的法拉电容的方案,同时兼顾容量和大电流放电的问题,但是多一个电容的体积和成本。

没有哪个是完美的,看你具体的应用了,总有款适合你。

网友:
一次性锂电池将会是楼主考虑的对象

网友:
家里老台式万用表里有个电池至少15年了还有电,可能也是锂亚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正解。

之前用过力兴的锂压电池,尚可。

力兴的锂亚电池?!哪里的厂家?

网友:
我们公司就是生产待机10年的一次性锂电池的,你可以加我QQ: 603936512,讨论电池方案。

网友:
热量表,保十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