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给指点一下ADM2587做的485电路

楼主(2016-05-13):
做了一个RS-232转485的隔离转换器,一直没能正常工作
如图

目前的状态是,RS-232转TTL没问题,用示波器可以测到,但是485通讯一直不成功
以前一直没用过和485相关的东西
有两点想请教下
1.是图中红圈A处,做485的半双工收发控制,很多事例都是三极管的,我先上了个2302的n-mos,目前看控制波形还正常。但一直不确定图中这个用法行不行

2是图中圈B处,我只是做一个点对点的控制,是否需要加120欧的匹配电阻,上拉和下拉电阻又是起什么作用,有没有必要加

3.用示波器测485波形的话,怎么个用法,是探针和地,一端接485线和地,还是探针和地分别接485线

网友A:
把485芯片强制跳到接收状态,485转232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485芯片强制跳到接收状态,485转232不行?

我现在只确定232转ttl可以,485那端不知道怎么测
不过你提醒我了,我试试反过来往485那端送数据,看能不能转TTL

我现在先想确定电路图是对的

网友:
NMOS 的G、S间加个10K电阻看看。
R32、R33 我记得是2.4K  ,记得是  主机、从机只需其中一方加这两个电阻。
120R电阻,通讯距离少于300米不用加。
探针和地分别接485线

另外问一下,ADM2587你买的多少钱一片?

网友:
2587好戏不需要上下拉电阻。测试485数据:探针和地分别接485线。同问价格多少

网友:
就8个电容,几个电阻就可以了。数据手册有电路图

楼主:
2587 立创商城价格很诱人,可惜没货,淘宝淘了3片单价好像45一片?据说小批量能3x元
我们产品户外使用,维护一趟一两千块就没了,所以芯片选型的话,价格是最后才考虑的因素

楼主:
顶一下,今天继续测试,单独从485端发送数据,rs-232端能测到波形,单独从232端发数据,485端也能测到波形。
可就是通讯不行
现在深度怀疑是收发切换那里有问题

网友:
把120欧电阻去掉。另外工业应用不要用这种收发自动切换电路,这种电路害人不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