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K60使用 Flexbus驱动LCD花屏问题

楼主(2016-05-13):
在网上买了一块 LCD屏幕, 给的驱动是用STM32 的 FSMC驱动的, 我换用MK60的 Flexbus驱动之,显示字符,点,线都没有问题, 可是我使用块选(开窗)方式显示图片, 总是花屏(STM32驱动之没有这样的问题) , 具体如下, 下面测试实验 Flexbus时钟均为20M.  LCD 驱动IC为 R61529

块选(开窗)方式, 即先定义要显示区域方框的大小 ,然后连续写入数据,地址会自动填充到指定方框.

使用函数如下

现象如下

所有图片中较多白色颜色区域, 都出现了移位拉伸现象,每次重启,都是一样移位状态, 即花屏的位置
和形式是固定的. 我尝试降低Flexbus时钟依旧如此,只是花屏的位置有些变动,也总有一些位置能够正常显示, 如上图少女的脖子处.

然后,我采用了画点函数来显示该图片 ,就是每次画一个点(每次指定像素点位置和颜色)
函数如下 ,

显示如下

图片的确是正常显示了, 当时在图片中所有偏白色的区域,都有一些小黑点, 如女孩白色的裙子上面,的天空里面.  我用显微镜观察上图黑点区域,  如下图

纯粹是白色背景下的一些无规律黑点 .

无论是采用块选画图还是 一个个画点,都有问题, 还请各位前辈老师,及较多调试LCD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二,

如果有同使用MK60的 Flexbus驱动 LCD的, 愿意一同交流, 谢谢 !

另附 相关驱动如下, 一个是 Flexbus 一个是 LCD

网友(2016-06-13):
你是飞线还是PC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