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倍增管信号噪声大求助!

楼主(2016-05-13):
最近在做一个用滨松的光电倍增管模块检测荧光的项目。光电倍增管是模块的 内置高压模块,只要提供电源和增益控制电压就可以了。可是输出的信号噪声很大,3V的信号纹波噪声就有400mV了,光电倍增管的控制电压都没调上去呢。荧光信号是20K的,也不能用滤波吧纹波滤掉。
请问光电倍增管输出的这个纹波噪声正常么?1V的输出电压对应1uA的电流。

网友:
不正常,
1  检查给光电倍增管供电的电源,增益控制电压的波纹
2 要是没问题 换管子试试

网友:
补充一下 : 把电压调上去再说

楼主:
供电的纹波在10mv以内,增益控制电压的纹波更小。我还尝试用电池给控制电压供电,没有改善。我是有一个电压型输出的一个电流型输出的,两个的输出结果差不多。但是电压型输出的是内置的转换和放大电路,供电纹波都还可以的,但就是输出的信号纹波太大了。现在控制增益的电压是0.6V,如果电压升上去输出的纹波会更大。

网友:
主要控制好供电电压,电源处理要好。最好使用变压器转换电源,不要用开关电源等。同时你用的是模组还是管子自己做的?

网友A:
不正常,难道是暗电流太大了? 注意信号屏蔽跟高压纹波就好了

楼主:
使用的模组,只要供电就行了。但是输出不理想。找不到原因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正常,难道是暗电流太大了? 注意信号屏蔽跟高压纹波就好了

高压纹波是通过一个0.5到1.2的电压控制的。而且她还提供了一个1.2的基准电压,我用电位器分的压给控制增益电压供电,也试过用电池供电,都没什么改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高压纹波是通过一个0.5到1.2的电压控制的。而且她还提供了一个1.2的基准电压,我用电位器分的压给控制增 ...

打拿级的分压电阻是照参考资料接的么? 是不是前放不行啊?

网友B:
都是模块化的部件,最好咨询滨松

网友C:
这个波形是什么地方输出的
5K方波是斩波输出的吗?
另外 你测量噪声的位置是光电倍增管的模组输出吗
还是你单加的放大器的输出
最好给个原理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波形是什么地方输出的
5K方波是斩波输出的吗?
另外 你测量噪声的位置是光电倍增管的模组输出吗

你好,我手头上有两个型号的PMT模组,一个是电流输出的,一个是直接电压输出的。电压输出的频率不高然后就买了个电流输出的。目前是无论电压输出的还是电流输出的信噪比都很差,相同的光照情况下输出的信号大小差不多,噪声也差不多。5K是调制led的频率,图片的信号是pmt输出的信号。电流型的pmt输出不好可能是我们运放选型或者电路有问题。关键是电压型的也不好,我就找不到原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是模块化的部件,最好咨询滨松

问过,没给出个明确答复。现在的人说话技术都很高,避重就轻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手头上有两个型号的PMT模组,一个是电流输出的,一个是直接电压输出的。电压输出的频率不高然后 ...

模块的输出 是否用屏蔽线连过去的,有没有 接地回路
先让光电管闭关光 不要有光线进去 检查 模块组输出的电压波形
感觉问题不是出在模组上 是出在连线和接地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模块的输出 是否用屏蔽线连过去的,有没有 接地回路
先让光电管闭关光 不要有光线进去 检查 模块组输出的 ...

信号是同轴电缆输出的。标准的做线工艺压的SMA的连接头,屏蔽层是接地的。当模组处于完全黑暗的环境中,输出无信号电平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信号是同轴电缆输出的。标准的做线工艺压的SMA的连接头,屏蔽层是接地的。当模组处于完全黑暗的环境中, ...

也就是说暗信号的时候 噪声很小
那么   1 激发光影是不是有噪声(光噪声) 或激发的二极管的电流上有噪声
用直流恒流源点亮激发的二极管 看看噪声还那么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也就是说暗信号的时候 噪声很小
那么   1 激发光影是不是有噪声(光噪声) 或激发的二极管的电流上有噪声 ...

我试过用干电池串电阻点亮led,效果不明显!电压型的模组按道理只要给电就行了。电源和控制电压的纹波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10mv的级别,光源也用电池点亮的。效果都不是很好,实在找不出问题的原因。我都一度认为PMT输出的信号噪声就是这么大呢。

网友C:
1 避光下看噪声
2 不激发荧光 看信号 噪声
如果这两个都能接受
就是荧光的噪声了 只能加滤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 避光下看噪声
2 不激发荧光 看信号 噪声
如果这两个都能接受

后面做实验都是用led直接照射的。在黑盒子里关掉led是一点信号都没有。 也是没办法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后面做实验都是用led直接照射的。在黑盒子里关掉led是一点信号都没有。 也是没办法了。 ...

降低光强试试
要是光电流太大的话 超出高压电源的范围 噪声也是很大的
记得以前用光电倍增管的时候  光电流没超过5ua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后面做实验都是用led直接照射的。在黑盒子里关掉led是一点信号都没有。 也是没办法了。 ...

一点信号也没有是什么意思 噪声也没有了吗

网友D:
类似项目也遇到一些问题,很久没有解决。很是头疼,关注楼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点信号也没有是什么意思 噪声也没有了吗

信号是20mv-40MV,和有光差一个数量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类似项目也遇到一些问题,很久没有解决。很是头疼,关注楼主。

也是用光电倍增管么?共同讨论一下!

网友:
为啥信号是方波?到顶部是不是光信号已经溢出了。另外,光电倍增管要上电30分钟后再测量,刚上电的时候暗电流和噪声都很大。

楼主(2017-08-04):
引用 网友D:
类似项目也遇到一些问题,很久没有解决。很是头疼,关注楼主。

杭州 艾康 我发不了站内信

网友E(2020-03-18):
楼主,后来情况怎么样了?

网友:
正常应该输出后需要滤波再放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后来情况怎么样了?

就这样用了,其实这样是正常情况。

网友:
以前用过,肯定有噪声,放大加低通滤波器,再放大,比较器,效果就ok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杭州 艾康 我发不了站内信

ADI FAE有推荐,用过这个在线工具过?看了下,库里头没有包括进H1072x.
https://tools.analog.com/en/photodiode/

嗯,最近也在学习光学TIA这块的,收藏议题先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ADI FAE有推荐,用过这个在线工具过?看了下,库里头没有包括进H1072x.
https://tools.analog.com/en/photod ...

你图片的这几个是他的光电池,我这个帖子提问的是光电倍增管,后面应用电路是相同的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图片的这几个是他的光电池,我这个帖子提问的是光电倍增管,后面应用电路是相同的。 ...

奥,PMT也需要做反偏的吧,电压多大?
TIA用的是反向,还是正向配置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奥,PMT也需要做反偏的吧,电压多大?
TIA用的是反向,还是正向配置的?

不需要反偏,就是一个电流转电压的电路。你的图片正常应用都是将基准电压端接地。

网友:
根高压模块的关系很大。曾用过滨松原厂的模块,纹波很大,后来直接买天津某公司的模块就很好。天津有不少做高压模块的,可以问问。具体哪家不记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