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嵌入式linux适合用什么外部非易失存储?

楼主(2016-05-13):
嵌入式linux最常用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就是nor和nand flash,但前者容量一般不大,后者一般容易数据出现位反转问题。
目前有这么一种存储需求,以每秒平均200kB的速度存储的实验数据,每次的实验数据大约1GB,有啥推荐的解决方案不?谢谢

网友:
加个硬盘

网友:
我推荐SD卡了

网友:
硬盘 + 大 RAM

网友:
卡不错 小 容量大

网友:
如果处理器带sata接口用固态盘,带usb口用u盘,带SDIO用SD卡或者eMMC

网友:
nand。ecc位数要多

网友:
示波器/逻辑分析仪?

RAM A/B(/C/D...)多路交叉缓冲,再交叉批量写入高速ROM--- NAND/emmc/SSD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