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对体积重量高要求的手机不采用裸片

楼主(2016-05-13):
如题,裸片绑定不是更轻更小更便宜吗?

网友:
电路板变形很容易断线或者开裂吧!

网友:
pcb太大片,裸片绑定不耐用吧,cpu用裸片?散热就出问题了...

网友:
现在基本上都用POP,至于为什么样不用裸片,我认为是板厂工艺做不到,还就是手机更新换代太快,这种高密度的裸片绑定对产线要求太高,不划算。

网友:
SOC封装的,基板本质上也是一个电路板,单位成本比普通的PCB贵多了
举个例子,设计一个ARM的系统,ARM部分电路面积很小,需要8层板;外设部分面积很大,但是两层板就够了,你是愿意设计成核心板+扩展板的形式,还是一大块8层板搞定?

网友:
个人也觉得散热是大问题。

网友:
我猜是裸片没有正常芯片体积那么小,牛屎打开以后,有一大片都没内容,中间一个小小的芯片区域

网友:
感觉引脚相对较少时使用bonding比较好一些。
但是手机cpu的引脚有几百根,PCB的板厂,工艺不容易控制

网友:
倒是要看看你能绑定出多少根金线?
更别说高低温应力那些问题了

网友:
工艺要求太高了,领域有转攻

网友:
对手机工厂要求太高,很多不愿意,加工的时候废品率太高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手机CPU, 好像是跟内存封装在一起的。

现在的手机芯片,CPU是单独的,内存和flash是封装在一起的,学名叫emmc
  eMMC=NAND Flash+闪存控制芯片+标准接口封装
一般说的2+16就是说2G RAM,16G flash

楼主:
感谢大家评论,都有道理,受教

网友:
绑定经常出问题,如果某根线绑不好,你是要换整块板还是要换芯片?绑定的根本维护不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手机芯片,CPU是单独的,内存和flash是封装在一起的,学名叫emmc
  eMMC=NAND Flash+闪存控制芯片 ...

大部分手机都是内存贴在CPU背上,Flash独立一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部分手机都是内存贴在CPU背上,Flash独立一颗。

嗯。受教了,我一直用的MTK的片子是分开的。刚看了下高通的,基本都是你说的这种了,MTK高端的片子也是这样了

网友:
如果你可以绑定cpu内存。还做个鸟手机啊,不如开个封测厂算了,像三星镁光intel靠拢!

网友:
这么多管脚怎么绑,而且散热也是问题

网友:
希望你纠正一个观点,裸片封装并不是为了减少占用面积,而是为了降低成本。

网友:
你能够绑定CPU的话,紫光就不用化这么大力气去收购封测厂了。

网友C:
裸片邦定占用的面积其实是很大的

这个图片可以看到,邦定使用面积远大于晶片面积

现在采用CSP技术的BGA芯片,芯片面积和内部晶片面积是几乎一样大小的。

所以楼主的所谓邦定体积更小本来就是不成立的。

网友:
学习了,邦定不会减小体积。

网友:
sip封装,apple手机各种芯片封一起,够紧凑了吧

网友:
绑定胶与基板膨胀系数不一样,CPU等发热比较大,基本用不了多久,而且bga即使点距再小,都还有维修的可能,绑定就只能报废

网友:
22楼正解。估计绝大部分人都不了解,目前手机芯片广泛采用的是WLCSP封装,面积跟裸片一样大。

网友:
绑定芯片不可维护,可靠性应该和现在封装的芯片也没法比吧!

网友:
裸die成本会更高

网友:
no luo no die

网友:
成本方面比较高吧

网友:
绑定出问题只能整块板扔掉,别的芯片全部报废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手机芯片,CPU是单独的,内存和flash是封装在一起的,学名叫emmc
  eMMC=NAND Flash+闪存控制芯片 ...

那是emcp.emmc哪来dram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是emcp.emmc哪来dram

是的。我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裸片邦定占用的面积其实是很大的

这个图片可以看到,邦定使用面积远大于晶片面积

这照片很形象,我还没见过邦定这工艺呢。

网友:
围观,裸片工艺要求高,不那么好耍

网友:
BGA 怎么裸片,那么多腿你裸一个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