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不是atmega芯片都可以5V供电,除了带L的3.3V?

楼主(2016-05-14):
是不是带L的3.3V供电,其他的可以5V供电呢

网友:
是。带L的也可以5V。看手册。

网友:
其实都可以,只是不带L的用在3v3不保证性能达标

网友:
atmega系列确实好用

网友:
L 是老版本的,也可以5V,区别是L的在低电压时速度上去不

网友:
现在最新工艺的不是带a的么,也同样跟L一样支持低电压

网友:
这个具体得看芯片手册的

网友:
看手册呗,用哪个看哪个。
问了也是白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