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朋友们推荐一个波束角小的超声波探头

楼主(2016-05-14):
想测量一个直径20cm,高度100cm左右的圆柱形容器里面的物料高度(可能为固体、可能为液体),打算选用超声波探头,看了下常用的40KHZ的单发单收头,波束角在60-80度,角度太大了容易检测到容器侧壁。所以想请朋友们给推荐一款波束角20度以内的探头,价格最好不要超过20元,或者有更好的检测方法也可以推荐下,在次先谢过哈!

网友A:
双头的好像很小角度的啊,只有15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头的好像很小角度的啊,只有15度啊

双头的不防水,而且中心有间距啊

网友B:
你用软件处理下啊,做超声波测液位的还要故意加一个DN150的导波管呢,回声用软件来辨识那个是虚假波,那个是液相反射波,甚至还要可以设置对罐内支撑固件,挥发的气相波,漂浮的气泡等辨识啊,其实液位是始终波动的,海边的海浪,轮船,风吹,车辆经过都会波动1-2mm

网友:
加个管子行不行            编辑:想了下不行

楼主:
顶一下,顶一下

网友C:
你测试过了?波束角大的确实能检测到侧壁?

网友:
高频波束角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用软件处理下啊,做超声波测液位的还要故意加一个DN150的导波管呢,回声用软件来辨识那个是虚假波,那个 ...

很多年前见过老外的有用一个管子,应该就是你说的导波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测试过了?波束角大的确实能检测到侧壁?

波束角大的测出的距离不是探头到容器底部的距离。

网友D:
超声波声速扩散角跟频率和晶片尺寸有关,频率提高或晶片尺寸扩大都能得到较小扩散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超声波声速扩散角跟频率和晶片尺寸有关,频率提高或晶片尺寸扩大都能得到较小扩散角。 ...

专业啊,频率高的,价格都不便宜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