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-Link_ARM-OB 072 實現 STM32F072C8

楼主(2016-05-14):
之前看到論壇上的這篇之後
"分享:J-Link OB STM32F072" 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48404-1-1.html

用過不少帶有 OB 的開發板,有 UART 的功能除錯什麼的真的很方便,
所以自己也依樓主的資料嘗試做了片燒錄器。

因為沒用過 swd 或 jtag 之外的燒錄方式,所以將前面帖子裡的固件轉成 hex,轉好的 hex 在下面附件,
並由下面這篇的方法燒到板子上

【菜鸟实践篇】手把手教你打造3线制Jlink ARM-OB STM32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362506

https://github.com/KitSprout/JLink_ARM-OB

网友:
能把jlink和stlink做到无缝切换就好,

网友A:
这个可以用在F4仿真调试上吗?

网友:
让我怎么感谢啊,线下了在所

网友:
看着很厉害的样子,挺不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用在F4仿真调试上吗?

試過 STM32F446 & STM32F411 燒錄、KEIL DEBUG SESSION 都可以用

网友:
有个5V供电就更好

楼主:
可以替換掉 GND or RST,
只是5V要走很遠加上不常用到,所以就沒引出來了

网友:
不需要晶振吗?

网友B:
串口和swd下载口加了100R电阻的作用是?限流?还有其他作用没

网友:
值得学习。有没有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下内部固件的开发资料?或者大家讨论一下

楼主:
用內部晶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串口和swd下载口加了100R电阻的作用是?限流?还有其他作用没

電路參考這篇製作的,應該只是做保護的功能
http://akb77.com/g/stm32/jlink-ob/

网友:
不错,可以试一下,只用过stlink

网友:
很好,不用自己泽腾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做好的?弄几个过来

网友C:
有成品卖没 不方便广告的话请PM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成品卖没 不方便广告的话请PM

人在台灣,沒有成品,就算有成品運費就夠貴的了,
現在打樣便宜的很,材料也不貴,可以自己做片用用。

网友:
好奇的问台湾也在家里床打样么

网友D:
感谢楼主分享,感谢xiaohewanwan分享,
我也照着做了一个并给它穿上了外衣: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谢楼主分享,感谢xiaohewanwan分享,
我也照着做了一个并给它穿上了外衣:

小巧 漂亮,加个245更安全些

网友:
先保存了再看!

网友:
赞一个,谢谢,先保存起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谢楼主分享,感谢xiaohewanwan分享,
我也照着做了一个并给它穿上了外衣:

这个真是漂亮呀,有点像艺术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谢楼主分享,感谢xiaohewanwan分享,
我也照着做了一个并给它穿上了外衣:

nice

网友:
最实用的一条线,什么都不带,直接USB->芯片->杜邦插头

网友:
楼主出的都是精品啊~~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感谢楼主分享,感谢xiaohewanwan分享,
我也照着做了一个并给它穿上了外衣:

这个外壳 taobao 上能买到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外壳 taobao 上能买到?

可以的,是msp430仿真器的外壳,一搜一大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谢楼主分享,感谢xiaohewanwan分享,
我也照着做了一个并给它穿上了外衣:

这个漂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的,是msp430仿真器的外壳,一搜一大把。

关键字是啥?

网友F:
直接用串口烧固件进去,然后,右侧的灯一直闪,装不上驱动,是应该怎么操作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直接用串口烧固件进去,然后,右侧的灯一直闪,装不上驱动,是应该怎么操作呢? ...

請自行至 SEGGER 官網下載 jlink driver

网友:
马克,jlink_ob_arm

网友:
图床挂了吗?还是我的电脑问题

网友(2016-06-22):
楼主有STM32103 jlink-ob + cdc虚拟串口的 固件吗?

网友:
仿真器有点多了

网友:
这个仿真器漂亮

网友(2016-08-01):
收藏,有空也做个玩下

网友:
这个串口没有流控呀,CTS RTS?
J-Link-OB-SAM3U128是有的

网友G:
USB 没上拉电阻, 能工作?

F103的 那款OB 没有串口CDC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USB 没上拉电阻, 能工作?

F103的 那款OB 没有串口CDC的,

就103这个老家伙要外挂 别的都不要

网友(2016-09-27):
谢谢楼主分享  问一下  这个是只支持st的arm  还是其它的型号也支持呢?谢谢啦

网友:
还有就是 这个在下载与仿真时  与 Jlink ARM-OB STM32 有什么区别呢?电路图可是比Jlink ARM-OB STM32简单了很多啊  不错

网友:
   这个帖子不错,现在卖的jlink 都很贵,  感谢楼主分享啊

网友(2017-02-14):
感谢楼主的资料

网友(2019-05-26):
好贴,这个固件修复了我的JLINKOB 072。

网友:
收藏下,有空也做一个

网友(2019-08-07):
感谢LZ分享, 这两天有空修改了一版, 带+5V输出的, 把排针8脚修改为+5V输出。
已经发去JLC打样了, 5元太便宜了,  感觉不去打一次板,太对不起自已和JLC。

网友(2019-09-20):
感谢楼主的分享,烧录后可用。但是TX和RX悬空时用SSCOM打开虚拟串口会一直收到数据。在9600 时时一直收0, 115200时收的时乱码。 有点搞不懂是什么情况。

网友:
TO 楼上: 这是由于MCU的RX脚外面没有接上拉电阻造成的,估计SERG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