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GBT的C---E电阻0.56M,感觉像是击穿了,之前测量的是3.8M

楼主(2016-05-14):
怎么才能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击穿了,不敢冒然上电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小电压串电阻测一下就好了,或者看看IGBT手册,看看官方值是多少

网友:
应该没有击穿,

网友:
我测试几个正常的g-s-d 三脚量无穷大  ,有任何电阻R数量级的均可判断为损坏。但楼主的几百KR阻值不好说了

网友:
这个,非线性器件,测试电压不一样,阻值也不一样,楼主是不是用不同的表测的。不放心搭电路试试

网友:
有个参数教漏电流,测电阻这个明显不靠谱,用二极管档,测哈二极管还在,就可以上小电压试。

网友:
6楼正解,晶体管测电阻不靠谱

网友:
用个电源接一下,限流到几十Ma

网友:
指针万用表测最直观,10K档,黑表笔接C,黑表笔接E,分别用手捏CG和CE

楼主:
用的是7MBP75RA120 模块,内部二极管还存在,
全新的器件,6个管子的C-E电阻是3.8M的样子(用15B万用表的电阻档)
而我现用的这个的模块,只有A相正常,B C 两相的4个管子的C-E电阻都很小0.56M

一上电就是380V,感觉有危险,所以得判断其好坏才行,测量电阻的方法确实不妥当,只能通电测试

网友:
栅极悬浮的情况下测量就会这样。再者,功率元件损坏的时候一般直接短路的现象多,出现漏电电阻的现象很少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的是7MBP75RA120 模块,内部二极管还存在,
全新的器件,6个管子的C-E电阻是3.8M的样子(用15B万用表的电 ...

三菱变频器模块,内部带驱动保护,搭电路用低压测试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菱变频器模块,内部带驱动保护,搭电路用低压测试即可。

驱动电路没问题(更换新的模块能正常工作)
我怀疑是C-E过压击穿,因为电路出现过过压保护,相比 只有A相的管子CE电阻差别明显,下午上电测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驱动电路没问题(更换新的模块能正常工作)
我怀疑是C-E过压击穿,因为电路出现过过压保护,相比 只有A相 ...

我猜你只是用了其中4个管子,浪费3个 这个模块驱动不是在外面,你外面只是给了方波信号。

网友:
1、测下C、E的反向二极管,看有没有二极管特性
2、测下G、E的电容,看下有没有10几nF(较小容量IGBT)或几十nF(较大容量IGBT)
以上两项都正常,IGBT坏的可能性为10%以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