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IO损坏了,请帮忙看看电路如何改进。

楼主(2016-05-14):
低级错误~
电路更新上来,是底下这个电路io仍烧坏。

12V控制的继电器,工作电流约80ma。
该电路带负载工作一天之后,方向P51控制这里继电器无输出。
分析之后发现P51 IO已经损坏。
MCU工业级别,IO已经配置成强推挽输出。驱动电路也是成熟的电路,以前用国产的mcu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开始是我以为是三极管坏掉,没想到居然是IO口坏掉了。

网友:
我的天呀.. 我以为我看错了.  D7,D8 连接在三极管基极改到 集电极上去.

网友:
LZ的三千多积分怎么混的?

网友:
居然还能抗一天,说明这个单片机确实挺皮实的。
道理就是2L的道理,顺便我看标题就猜到是续流的问题,但是我猜到了开头没猜到结尾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天呀.. 答案就在二楼

网友:
真牛X,续流管接三极管的基极!

网友A:
我很好奇P52怎么没有坏?

楼主:
看到了,搞清楚。
丢人了~~

楼主:
搞错搞错
原理图没更正过来,二极管已改到三极管C极了。

网友B:
更奇怪的是原理图不小心划错了,pcb连线的时候也看不出来,难道主动布线。

网友:
另外C3的滤波电容小了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很好奇P52怎么没有坏?

说明单片机质量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楼主为了增加电路稳定性,三极管基极与发射级之间最好加一阻值比较大的电阻,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图是对的,但仍然烧坏了下面的IO?

网友:
看看PCB图纸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更奇怪的是原理图不小心划错了,pcb连线的时候也看不出来,难道主动布线。 ...

我出的pdf图,下一工程重新画和layout,改正了。

网友:
什么单片机,知道型号才好分析原因

网友:
楼主给检证了接错了后果。

网友:
楼主,你头像看太多了,苍老师不要天天看了

网友:
用示波器看IO波形,另外不上PCB光看原理图也没用,布线没有问题的话,如果这个单片机连这都扛不住,建议换单片机吧,随便用一个STC的都不会有这个问题

网友C:
帮顶,觉得继电器这块没问题,换其他io测试。坏掉的io可能为个例。

网友:
二极管那再加个阻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帮顶,觉得继电器这块没问题,换其他io测试。坏掉的io可能为个例。

三个板子,只有一个板子mcu IO损坏,现在判断是个例。
另外另个板子反应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有一组继电器断开,怀疑变压器功率不够,目前正在测试。

网友D:
三极管 C E并联二极管  放电    继电器线圈 自感电压太高 正半周没放完;副半被  C ---VCC 二极管放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三极管 C E并联二极管  放电    继电器线圈 自感电压太高 正半周没放完;副半被  C ---VCC 二极管放掉 ...

三极管C,E需要接二极管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三极管C,E需要接二极管?

可加可不加

网友:
我一般都这么接,楼主试试

网友:
在二极管的基极到MCU的IO口之间串联一个二极管!

网友:
这样驱动没啥问题啊,是不是板子LAYOUT的问题?

网友:
LZ的三千多积分怎么混的? 亮点

网友:
如果原理图改过,还是查一下板子吧

网友(2016-08-06):
你现在这个电路中,三极管驱动电路是没有问题的。问题出在你没有把低压和高压分开,也就是说,单片机的IO口到三极管之间最好用光耦隔离开。因为单片机和继电器用的电压不一样。但是这两个电源可以共地。

网友:
楼主,你的图纸没有问题。但还是建议更换1N4148为1N5819。然后再做测试。

网友:
D3,D4,D5,D6怎么回事?不明白

网友:
单片机5V工作,12V控制继电器,用5V控制三极管最好加个光耦

网友:
我的经验是:只要成本不是很敏感的应用,都会用光藕来隔离驱动继电器。

网友:
加个钳位。。

网友:
能隔离就隔离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