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汇编,帮忙解释一下这段汇编代码?是查表么?

楼主(2016-05-14):
RECV:        MOV        0CH,    #00H
RECV1:        MOV        DPTR,   #R_BUFFER1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0CH
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A,DPL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L,A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ADDC        A,DP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H,A
                MOVX        A,@DPT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0EH,A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T_TAB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0CH
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A,DPL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L,A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ADDC        A,DP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H,A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0EH
                MOVX        @DPTR,A
                INC        0C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0CH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CJNE        A,#16,RECV1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R_BUFFER2
                MOVX        A,@DPTR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CJNE        A,#1,RECV2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S_TAB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LJMP        RECV101
RECV2:        NOP

网友:
是外部RAM,的数组复制

for(i = 0;i < 16;i ++)(XDATA)T_TAB[i] = (XDATA)R_BUFFER1[i];

网友:
for(0Ch=0; 0ch<16;0ch++)
    {T_TAB[0Ch]=R_BUFFER1[0Ch];}
if(R_BUFFER2[0]==1) goto RECV101;
goto RECV101;

网友A:
初中?你咋不上天呢

网友:
;讀取R_BUUFER1內容,與讀取T_TAB內容

RECV:           MOV        0CH,    #00H

RECV1: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R_BUFFER1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0CH
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A,DPL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L,A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ADDC        A,DP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H,A
                MOVX        A,@DPTR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0EH,A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T_TAB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0CH
                ADD        A,DPL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L,A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A
                ADDC        A,DP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H,A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0EH
                MOVX        @DPTR,A
                INC        0C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A,0CH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CJNE        A,#16,RECV1         ;比對16次完成?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R_BUFFER2  ;已比對完成,載入R_BUFFER2
                MOVX        A,@DPTR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CJNE        A,#1,RECV2          ;比對內容是否為 1,不是跳到 RECV2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S_TAB         ;是載入S_TAB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LJM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跳到 RECV101
RECV2:        NOP

你給的程式片斷太少,至於查什麼程式看不出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初中?你咋不上天呢

楼主是初学汇编,不是初中。。。

网友C:
确实很想问下,为什么要学汇编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确实很想问下,为什么要学汇编?

你以为所有的芯片都有c编译器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初学汇编,不是初中。。。

我道歉,

网友:
初中生又搞出无人机了,还是超音波避障的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以为所有的芯片都有c编译器啊。

确实没有深入调查,一直认为没有C编译器支持的芯片要不被淘汰要不就是加入C大家庭,是大势所趋。另外现在芯片种类厂家这么多,可选择替代方案,有必要为了某一种芯片专门去学汇编吗?

网友:
for(int i=0;i<16;i++)
{
     T_TAB[i]=R_BUFFER1[i];
}

if(*R_BUFFER2  == 1)
{
    DPTR  =  &S_TAB[0];
    RECV101();
}
else
{
//RECV2的内容
......
}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确实没有深入调查,一直认为没有C编译器支持的芯片要不被淘汰要不就是加入C大家庭,是大势所趋。另外现在 ...

不用专门去学啊,汇编都通用的 只是助记符 有分别,打印个指令表,直接就开工了。 不在乎成本的是可以选带C编译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用专门去学啊,汇编都通用的 只是助记符 有分别,打印个指令表,直接就开工了。 不在乎成本的是可以选 ...

汇编不通用吧,不同架构的处理器。

网友(2016-06-15):
看见51汇编感觉真亲切~~~~~~~~~~~~~~我用的就是51汇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