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ink V8救砖终极方法

楼主(2016-05-14):
jlink V8救砖终极方法
在使用此方法之前,请确保以按常规旧砖操作。。
1.首先你需要一个能正常使用的JLINK V8/9
2.最近我jlink V8按网上那样操作,死活刷不了固件,具体表现为,安装的驱动后为AT91 usb to uart convert  ,不是AT91XXXX TEST board ,打开SAM-BA后,点击conect,直接后台了。。
3.把砖头Jlink v8排针焊好,
5.把正常jlink v8 VTref ,GND,NRST,TDI,TDO,TMS,TDK连到砖头JLINK V8。给砖头jlink V8上电。
6,打开j-flash,把芯片选择成atmel的AT91SAM7S64。
7,打开jlink v8固件文件xxxx.bin,然后用j-flash刷入就可。。。
over。。。

网友A:
我的识别不出来了,只显示Unknown Device,能救不?如图那么接,可以吗?

网友:
论坛里发方法试过,可以用,支持MDK5.1;不会出现提示更新的界面;就是烧写的时候要在xp系统下;估计是atmel的那个软件不支持win7吧。

网友:
要接的线太多了。。。不爽。    ARM7不支持SWD接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识别不出来了,只显示Unknown Device,能救不?如图那么接,可以吗?

应该能救吧,你试试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应该能救吧,你试试!

昨晚折腾了好久,j_flash还是提示没有连接成功,没烧录成功,可能是在WIN7环境下吧,看来要找台XP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昨晚折腾了好久,j_flash还是提示没有连接成功,没烧录成功,可能是在WIN7环境下吧,看来要找台XP试试 ...

你要把Jflash 设置对,芯片要选择成AT91SAM7S64-EK

网友B:
win7 32位也可以搞定,

网上不是有灯不亮,刷固件的教程吗?难道楼主这个变砖和刷固件没关系?

网友B:
最初公司买的正版的jlink,结果都统统坏了,后来用盗版的,同样坏掉,最后都是靠刷固件抢救回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in7 32位也可以搞定,

网上不是有灯不亮,刷固件的教程吗?难道楼主这个变砖和刷固件没关系? ...

灯不亮,驱动不识别,或者是识别成其他

网友(2016-07-19):
AT91SAM7S64,这个芯片不错,ARM7核,好像需要短路10秒左右,恢复芯片内置引导固件,然后再烧录bin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初公司买的正版的jlink,结果都统统坏了,后来用盗版的,同样坏掉,最后都是靠刷固件抢救回来了。 ...

那绝对是你们的问题,我这正版的怎么用都没有坏过 !非常好用!至少我可以证明!

网友(2017-09-23):
看来我的JLINK V8 有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