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设备驱动始终装不上,请教一下?

楼主(2016-05-15):
有个设备驱动始终装不上,请教一下?
如下图,曾经装好过一次,却忘记怎么装的了。

楼主:
怎么不传不了图片似的?------终于上传了!
如上图,有感叹号的那个驱动,始终装不好。WINDOWS 10系统。

楼主:
可以肯定,在WIN10下的FIREFOX最新版中,上传图片功能无效。

网友:
手动安装呢?

楼主:
我下了个INTEL的IME。结果好像不行?

网友A:
微软 有个软件 专门解决驱动叹号问题,我刚用他解决了我电脑的一个驱动问题。

楼主:
楼上,有没有软件名称或者链接?

楼主:
我曾试着用驱动精灵,但能检测到却不能成功解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微软 有个软件 专门解决驱动叹号问题,我刚用他解决了我电脑的一个驱动问题。 ...

还有这种软件,什么名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这种软件,什么名字?

现在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,你在设备管理哪里 选择手动更新程序,如果还装不上,windows 有提示 然后下载个windows的程序 就会自动检测驱动 然后修复。

网友:
可能是硬件损坏了,之前我也遇到过,笔记本有一个USB口坏了不知道,困惑了很久,最后无意发现。

楼主:
好像是声卡坏了,不行的话外面加个USB声卡吧。

楼主:
但好像声卡控制器是正常的,只是简易PCI驱动不行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好像声卡控制器是正常的,只是简易PCI驱动不行?

我的原来也是简易PCI驱动 叹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