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电机的波形疑问

楼主(2016-05-15):
请问这种波形正确吗?噪音大不大?
24V的,这是反电动势的波形

网友:
好烂的波形

楼主:
初学ing,多多指教,黄色是虚拟中点的波形,其他三个分别是u v w ,是接了电阻分压过来的,照抄pic An1175的代码,居然能转起来,呵呵,第一次啊 为什么总是跟教科书对不上的波形呢??

网友:
驱动相位不对

网友A:
电调的输出波形也就是电机的输入波形是三相的正玄波,电调的输入波形也就是控制单元输入电调的波形是占空比可调的PWM波形
楼主的PWM波形好难看。。。。把周期调小点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调的输出波形也就是电机的输入波形是三相的正玄波,电调的输入波形也就是控制单元输入电调的波形是占空比 ...

多谢回复,我这个不是电调,是24V的无刷直流电机,电路和程序都是照抄pic官方 AN1175文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回复,我这个不是电调,是24V的无刷直流电机,电路和程序都是照抄pic官方 AN1175文档 ...

看见在四轴板块还以为是四轴呢~~~~~~~~~~

网友B:
兄弟可以否上传pic An1175相关文档,我也学习一下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兄弟可以否上传pic An1175相关文档,我也学习一下,谢谢

百度一下都有,论坛里面也有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06717-1-1.html

网友(2016-06-22):
三相的波形 相位怎么是相同的,感觉不对。。。。

网友C:
好想也搞台4通道示波器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想也搞台4通道示波器。。。

买了一台泰克的2014,含税1w8,用起来就是鸡肋,简直就是入门级别,早知买相同价位的普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