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是24位AD芯片,AD7799才十几块钱,AD7710是100,差异在哪里

楼主(2016-05-15):
AD7799和AD7710  同样是24位AD芯片,AD7799才十几块钱 AD7710是100块 左右 ,这其中主要是参数差异在哪里

网友:
贵有贵的道理的,标称24位,看看有效位是多少

网友A:
除了有效位数,还有非线性误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有效位数,还有非线性误差。

非线性误差是指精度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有效位数,还有非线性误差。

还有其他指标吗

网友B:
楼上说的可以统称为精度 除了精度还有个速度指标也很影响价格

网友:
用一用就知道区别了,没有对比不好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说的可以统称为精度 除了精度还有个速度指标也很影响价格

还有什么参数

网友:
速度,温漂,有效位,这是三个最重要参数

网友C:
有个值叫做有效分辨率

网友:
速度,温漂,有效位

网友D:
可能是两种的采样方式不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能是两种的采样方式不同吧

采样方式是指什么呢

网友:
应该是采样方式不同,有逼近式的应该会贵。

网友:
对比手册就能发现不同,之前用过几个片子,价格差距比较大,速度差别也比较大

网友:
没用过呢

网友E:
我也想问下  现在有什么高性能的AD没?  带内置放大器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有个值叫做有效分辨率

有效分辨率是什么?如果不是24位,那么标的24位又有什么意义?不懂

网友:
7710可以输入正负信号,7799能输入负电压吗??

网友:
我用的7703,从国外直接过来260多块RMB,国内市场上的30~50,价格差太多

网友:
当然是性能!!贵有贵的道理的,看看有效位是多少!稳定性和信噪比!

网友:
性能差距

网友:
转时间,采样速度啥的有区别没?

网友:
还要看用的人多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效分辨率是什么?如果不是24位,那么标的24位又有什么意义?不懂

还要看用的人多不多的

网友G:
过去用国产的海芯,感觉还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过去用国产的海芯,感觉还行

海芯科技(厦门)有限公司  是这家公司吗

都是24位AD

这家的芯片方便使用吗

网友:
采样率:AD7799:4.17 Hz至470 Hz

网友:
这两款都是带PGA的Σ-Δ型ADC,精度高,速度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海芯科技(厦门)有限公司  是这家公司吗

非常方便,精度感觉还行,如果你要求高我就不知道够不够了
价格记得4年前好像3,4元

网友:
建议看看精度和分辨率的区别,还有就是动态参数的区别,然后很多的AD低位采样的数值是比较准确的,当满量程左右的数值往往有说衰弱,如果这个时候线性度也能做得很好的ad肯定是特别贵的 ,另外注意下采样率和带宽的区别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想问下  现在有什么高性能的AD没?  带内置放大器

高性能的,我目前在用TI的ADS8568,8路16位同步采集,这个8路是指内部有8个同样的采集单元,同时采集的,而不是一般的通过前置模拟开关切
当然这个片子最牛逼的不是8路AD,,而是内部可编程基准源,基准电压可变,基准增益可变,,所以不需要内置放大器,只需要改变基准电压就行。正负15V供电,采集电压范围可以到正负1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高性能的,我目前在用TI的ADS8568,8路16位同步采集,这个8路是指内部有8个同样的采集单元,同时采集的, ...

有没有类似的 单通道 或者双通道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高性能的,我目前在用TI的ADS8568,8路16位同步采集,这个8路是指内部有8个同样的采集单元,同时采集的, ...

这个确实是很牛逼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