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给推荐下:较好的直流电压、电流标准源产品型号

楼主(2016-05-16):
目前手头上在用的有一台直流电压、电流标准源,厂家是YOKOGAWA,型号2554。嫌它有些老气,想看下有没有其他的标准源。
如果是多通道的更好,因为整定16位高精度、8通道的模拟量模块更方便!

网友:
范围有要求没有

你可以看看吉时利(2010年被泰克并购了)的数字源表,2400系列,根据电压、电流范围有很多不同的型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范围有要求没有

你可以看看吉时利(2010年被泰克并购了)的数字源表,2400系列,根据电压、电流范围有很多 ...

被校准对象为:正负10V,0到20mA。
你说的这个牌子我去看看,被收购了,那不就变成更大的品牌了?

网友:
被收购以后吉时利原产品全线涨价,而tek搞的DMM4xxx系列目前还有点问题,搞得台式表和示波器一个德行(高速采样),数据稳定性不如同等福禄克的台表
此外吐槽一下吉时利的外观特别是新的7位半,简直是深圳某山寨厂出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