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袁老板出来解释下,这个邮票孔价格这贵的离谱吧
关闭

楼主(2016-05-16):
不知道是业务为了提成乱收费,还是本来就这么贵,嘉立创每次从新做线路板,不不管是否有改动都会从新计算工程费,综合成本还是很高的

2个板子打样了个5片,一个尺寸在9.3 *4.8 另外一个尺寸 4.8 * 3.5

有邮票孔,业务收了 2块板子邮票孔 250的工程费,总计 500 工程费(光邮票孔价格)

这个2个线路板总计费用 656 元

钱是财务付款的,我拿到东西才知道这么贵,不然肯定改方式了。(下单前我看过,价格总计100,所以交代财务,到时候确认就行)

总机的业务牛气啊,反正就这么收的

从邮票孔的 PCB切面看,也不像业所说的,过孔沉铜是后期做的,(有一块PCB的切面,半个过孔边缘毛刺比较多)

还有邮票孔,为什么在线下单里面没有独立一个选项,费用明细计算也没有,完全那种霸王条款

网友A:
涉及到半孔的,按半孔工艺,都是普通价格的几倍

网友A:
如果你注明不用半孔工艺,则按普通工艺,则按普通收费,则边上的半孔无法保证质量,因为涉及到完全不同的工艺!

楼主:
手上的半孔,全部是都是带毛刺的,我看就是普通工艺做的

楼主:
如果是特别处理,半个过孔边缘应该没有毛刺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注明不用半孔工艺,则按普通工艺,则按普通收费,则边上的半孔无法保证质量,因为涉及到完全不同的工 ...

手上的半孔,全部是都是带毛刺的,我看就是普通工艺做的

网友B:
多出一点钱就在这里吵,都是有规定的,你不爽可以不做,做了就不要好像没见过世面一样,在这里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涉及到半孔的,按半孔工艺,都是普通价格的几倍

麻烦解释下,特殊处理,怎么处理的,我手上收到的板子,半孔铜皮边缘都有断裂的,个人理解,就是后期直接切开造成的,

既然收了好几倍的价格,我打样才总计10片有 总计410个半孔,所有半孔边缘都有毛刺,和显露的铜颜色

如果是特别处理那应该是 所有半孔都是锡膏的颜色才对吧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多出一点钱就在这里吵,都是有规定的,你不爽可以不做,做了就不要好像没见过世面一样,在这里吵 ...

你不说话,没人当你是哑巴,懂什么呢

这个板子后期数量很大,不然下次光付,那个半孔费用都 付不起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不说话,没人当你是哑巴,懂什么呢

这个板子后期数量很大,不然下次光付,那个半孔费用都 付不起了 ...

小屁孩,批量自然不会有这个费用啊,好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小屁孩,批量自然不会有这个费用啊,好不好

一边去,老子打电话问过了,一样的费用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一边去,老子打电话问过了,一样的费用

而且没有一个业务说的清楚的,绕着弯,忽悠人,一会200 一会250,手上的板子完全都不像是特殊处理的工艺,看清楚在说话,别倚老卖老。都是公司的产品,那是为了那几百块钱,我关心的是后期问题,收了那么多钱,做成这种的工艺,简直就是个笑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小屁孩,批量自然不会有这个费用啊,好不好

而且没有一个业务说的清楚的,绕着弯,忽悠人,一会200 一会250,手上的板子完全都不像是特殊处理的工艺,看清楚在说话,别倚老卖老。都是公司的产品,那是为了那几百块钱,我关心的是后期问题,收了那么多钱,做成这种的工艺,简直就是个笑话

其中和业务通话内容不想多说~~

网友C:
吃一堑,长一智。
的确存在审核后暗中加价的情况,只能自己多加注意。

网友D:
我也发现有时暗中加价的事,还有打电话问那边客服,很牛的口吻说爱做不做,意思他们很忙,不差这点

楼主:
从邮票孔的 PCB切面看,也不像业所说的,过孔沉铜是后期做的,(有一块PCB的切面,半个过孔边缘毛刺比较多) 这个内容更正说明,是准备焊接的1套,后来想想实在不爽啊,我在嘉立创 个人做线路板都超过10W人民币了,感觉还行,现在介绍给公司用,后来又检查了所有PCB板子,半孔板子都有毛刺,和 显露的铜颜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吃一堑,长一智。
的确存在审核后暗中加价的情况,只能自己多加注意。

谢谢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发现有时暗中加价的事,还有打电话问那边客服,很牛的口吻说爱做不做,意思他们很忙,不差这点 ...

是啊,加价要有个度啊,这个我完全不能接受,而且,这钱花出去了,完全没有体现那个工艺 从业近10年,什么样的板子没见过啊~~

网友:
嘉立创的半孔的确不太便宜。

一.
工程费        100
板费        199.6
半孔费        409.7
钢网费        90
网络支付货款 629.00 元,未含运费,最终支付价格【以选择支付方式时的】为准,1面半孔板,,拼版方式:4x4拼版,,50大片(800小片),加工艺边,抽测,交期5-6天 发货,核对 OK 请确认,(不含工厂限电一天)。

二.
工程费        100
板费        287.5
半孔费        480
钢网费        159
网络支付货款 753.00 元,未含运费,最终支付价格【以选择支付方式时的】为准,1面半孔板,,拼版方式:4x4拼版,,50大片(800小片),加工艺边,抽测,交期5-6天 发货,核对 OK 请确认,(不含工厂限电一天)

半孔费用站到将近三分之二。
钢网费用也因此涨了些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而且没有一个业务说的清楚的,绕着弯,忽悠人,一会200 一会250,手上的板子完全都不像是特殊处理的工艺 ...

半孔应该会额外多收100元,2快板都是半孔,总成本得300了吧

网友:
半孔你认为不是按普通工艺做的,那么可以在品质投诉单投诉,发上半孔的的图片,来证实这一点

网友:
关于半孔工艺板:

样板订单走的是湿膜正片做半孔工艺;半孔内会有铜,谢谢!
就是说,这个做这些半边样的孔,生产时直接跟您把孔切掉一半,那些余下的半孔呢不用沉上铜的话,就不算半孔工艺。半孔内有铜就是半孔工艺,走的工艺不一样,特殊处理价格自然贵些,基本所有pcb厂家都是这样的

网友:
要增加费用的原因:半孔是一种特殊工艺流程,为了保证孔内有铜,必须得工序做
到一半的时候先锣边,而且一半的半孔板非常小,所以半孔板一般费用比较高,

网友:
价格的变动 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,是自己不看清楚。要求要是高,量大,可以有很多的选择。

网友:
邮票孔为什么会这么贵,工艺很难做吗

网友:
看来以后设计少要邮票孔。

网友:
尽量少用半孔,半孔因为工序颠倒,称为非常规工艺

网友:
我以前做半孔是直接按照50/次那种方法做的。
可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