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TOP-4412开发板ioremap控制GPIO寄存器

楼主(2016-05-16):
转自迅为电子技术论坛:http://bbs.topeetboard.com

GPIO 的寄存器通过 ioremap函数转换之后,可以通过直接控制虚拟地址来控制物理地址(寄存器的实际地址),这样就实现 GPIO的读和写以及其它任意功能。

需要的基础知识
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
内存管理单元概念
linux 驱动模块的加载

主要内容
GPIO 的寄存器文档详细介绍和说明
函数 ioremap的用法
使用 ioremap实现对 GPIO的控制

硬件
以 LED2(靠近蜂鸣器的 LED)为例,介绍原理图以及Datasheet 中对应的寄存器。
原理图
打开底板原理图 pdf文档,如下图所示,选取 LED2,网络标号是 KP_COL0。

通过查找网络标号 KP_COL0,发现 KP_COL0接到连接器上,如下图所示。

打开核心板 pdf文档,查找网络标号 KP_COL0,找到exnoys4412 芯片对应的GPIO,
如下图所示。

如上图所示,这个管脚对应的 GPIO是 GPL2_0。
打开 4412 的 Datasheet,找到 GPIO对应的章节,在第六章。

寄存器
在第六章中有对应的小节“6.2 Register Description ”,在“6.2.1 Registers Summary ”
中可以找到 GPL2对应的寄存器,如下图所示。

如上图所示,通过阅读寄存器的描述文字,可以清楚需要控制的寄存器为 GPL2CON(配
置寄存器),GPL2DAT(数据寄存器,对应输出模式,寄存器写0 输出低电平,写 1输出高
电平),GPL2PUD(上拉和下拉配置,输出需要上拉),其它几个寄存器不需要使用,默认
即可。
寄存器地址一般由基地址和偏移地址组成,通过上图中的“Offset”可以发现三个寄存器
GPL2CON,GPL2DAT,GPL2PUD的偏移地址分别是 0x0100,0x0104,0x0108
exnoys4412 中GPIO 寄存器最大是32 位,同时也可以是16 位或者是 8 位,这一点在
对寄存器操作的时候需要用到。通过上图中的“Reset Value”,可以发现三个寄存器
GPL2CON,GPL2DAT,GPL2PUD的复位之后的值是 0x0000_0000,0x00,0x5555,那
么这几个寄存器的值分别是 32 位,8 位,16 位。

寄存器GPL2CON
在 Datasheet 中搜关键字“GPL2CON”,如下图所示,可以发现这个寄存器的基地址是
0x1100_0000 。那么GPL2CON 寄存器的物理地址 phy = 0x11000000 + 0x0100。

LED2 对应的 GPIO是 GPL2中的 Bit0,那么找到 GPL2CON[0](就在上图的表格中,下
翻即可找到),如下图所示。

如上图所示,GPL2CON 寄存器的[3:0]这低四位写 0x0 则是输入模式,0x1 则是输出模
式。LED2 显然需要配置为输出模式,那么 GPL2CON 寄存器的bit[3:0]需要写 0x1。

寄存器GPL2DAT
在 Datasheet 中搜关键字“GPL2DAT”,如下图所示,可以发现这个寄存器的基地址是
0x1100_0000 。那么GPL2DAT 寄存器的物理地址 phy = 0x11000000 + 0x0104 。

通过上图中 Description 部分,可以看到这段英文“When configuring as output port,
the pin state should be same as the corresponding bit.”翻译成中文就是“IO 被配置为
输出模式,寄存器中写 0则输出低电平,写 1 则输出高电平”。那么GPL2DAT 寄存器的 bit
0 位写0 灯则灭,写 1 则亮。

寄存器GPL2PUD
在 Datasheet 中搜关键字“GPL2PUD”,如下图所示,可以发现这个寄存器的基地址是
0x1100_0000 。那么GPL2PUD寄存器的物理地址 phy = 0x11000000 + 0x0108。

如上图所示,先介绍“Bit”部分,“[2n + 1:2n] n = 0 to7”表示 n 可以取 0-7,分别
对应 8个 pin 脚,n=0,2x0:2x0+1,就是bit[0,1],n=1,2x1:2x1+1,就是 bit[2,3]依次类
推。GPL2[0]则n=0,需要对 bit[0,1]进行操作。
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,如下图所示,红色框中“Disables”应该是Enables,这是三星
Datasheet 中的一个小错误。

综上所述,需要对 GPL2PUD寄存器的bit[0 1]写 0x3。

代码中所需资源小结
代码中需要寄存器的物理地址、寄存器长度、对应位的值,如下表所示。

软件部分
本节主要内容为软件知识,在介绍代码之前,会先简单介绍一下 ioremap函数,C 语言
中的 volatile 关键字。
ioremap函数
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之间需要使用 ioremap函数进行映射,将物理地址映射成虚拟地址
之后对虚拟地址操作就相当于对物理地址进行操作,也就是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。
映射函数
void *ioremap(unsigned long phys_addr, unsigned long size)
phys_addr:要映射的起始的IO 地址
size:要映射的空间的大小。
取消映射函数
void iounmap(void * addr)
addr:映射后得到的虚拟地址。

编译的小知识-volatile关键字
在 C语言中,编译器在进行编译优化时,如果发现多次获取同一变量的代码之间没有对
这个变量进行操作,例如:
int j = 10;
int call_first = j;
……(大段代码,但是没有对 j 进行操作)
int call_sec = j;

编译器会自动将 call_first 的值给 call_sec,而不会再回头去取 j的值。如果涉及寄存器,
那就很容易出错。
涉及到寄存器的地址,C 语言中提供了volatile 关键字。它能影响编译器编译的结果,它会
通知编译器,volatile 定义的变量是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,与 volatile 变量有关的运算,不要
进行编译优化,以免出错。如果上面的变量使用 volatile 定义,那么每次使用它的时候必须从
j 的地址中读取,因而编译器生成的可执行码会重新从j 的地址读取数据放在变量 call_sec
中。
代码
本节的代码需要有文档前面的知识,以及模块注册和卸载的知识。
驱动源码
代码文件 dri_ioremap.c。基础知识前面已经介绍了很多,代码的注释也很多,就不额外
的代码分析了。
//sch:KP_COL0→GPL2_0
/*GPL2→
datasheet:GPL2CON,GPL2DAT,GPL2PUD
Add = Base Address+Offset
GPL2CON = 0x1100_0000 + 0x0100 = 0x11000000 + 0x0100

s3c_gpio_cfgpin
GPL2DAT = 0x1100_0000 + 0x0104 = 0x11000000 + 0x0104
gpio_set_value
GPL2PUD = 0x1100_0000 + 0x0108 = 0x11000000 + 0x0108
*/
/*GPL2_0→
datasheet:GPL2CON[0] GPL2DAT[0] GPL2PUD[0]
GPL2CON[0] [3:0] →output 0x0
GPL2DAT 0 or 1
GPL2PUD[0] 0x3
*/
/*
寄存器不一定都是 32 位的,也有 16 和 8 位的
写寄存器的时候需要注意
*/
#include <linux/module.h>
#include <linux/init.h>
#include <asm/io.h>
volatile unsigned long virt_addr, phys_addr;//用于存放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
volatile unsigned long *GPL2CON, *GPL2DAT, *GPL2PUD;//用于存放三个寄存器的地址
void gpl2_device_init(void)
{
//0x11000100 + 0x10 包括全所有的 IO 引脚寄存器地址
phys_addr = 0x11000100;
//0x11000100=GPL2CON
//在虚拟地址空间中申请一块长度为 0x10 的连续空间
//这样,物理地址 phys_addr 到 phys_addr+0x10 对应虚拟地址 virt_addr 到 virt_addr+0x10
virt_addr =(unsigned long)ioremap(phys_addr, 0x10);
//指定需要操作的寄存器的地址
GPL2CON = (unsigned long *)(virt_addr + 0x00);
GPL2DAT = (unsigned long *)(virt_addr + 0x04);
GPL2PUD = (unsigned long *)(virt_addr + 0x08);
}
//led 配置函数,配置开发板的 GPIO 的寄存器
void gpl2_configure(void)

{
//GPL2CON 寄存器,bit0 设置为 1,输出模式
*GPL2CON |= 0x00000001;
//GPL2PUD 寄存器,bit[0:1] 设置为 0x3,上拉模式
*GPL2PUD |= 0x0003;
}
void gpl2_on(void) //点亮 led
{
*GPL2DAT |= 0x01;
}
void gpl2_off(void) //灭掉 led
{
*GPL2DAT &= 0xfe;
}
static int __init led_gpl2_init(void) //模块初始化函数
{
printk("init \n");
gpl2_device_init(); //实现 IO 内存的映射
gpl2_configure(); //配置 GPL2 为输出模式
gpl2_on();
printk("led gpl2 open\n");
return 0;
}
static void __exit led_gpl2_exit(void) //模块卸载函数
{
printk("exit \n");
gpl2_off();
iounmap((void *)virt_addr); //撤销映射关系
printk("led gpl2 close\n");
}
module_init(led_gpl2_init);
module_exit(led_gpl2_exit);
MODULE_LICENSE("GPL");
MODULE_AUTHOR("dz20160510");
MODULE_VERSION("2016-05-10");

编译脚本
编译脚本 Makefile 代码如下。
#!/bin/bash
#通知编译器我们要编译模块的哪些源码
#这里是编译 read_gpio.c 这个文件编译成中间文件 read_gpio.o
obj-m += dri_ioremap.o
#源码目录变量,这里用户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路径
#作者是将 Linux 的源码拷贝到目录/home/topeet/android4.0 下并解压的
KDIR := /home/topeet/android4.0/iTop4412_Kernel_3.0
#当前目录变量
PWD ?= $(shell pwd)
#make 命名默认寻找第一个目标
#make -C 就是指调用执行的路径
#$(KDIR)Linux 源码目录,作者这里指的是/home/topeet/android4.0/iTop4412_Kernel_3.0
#$(PWD)当前目录变量
#modules 要执行的操作
all:
make -C $(KDIR) M=$(PWD) modules
#make clean 执行的操作是删除后缀为 o 的文件
clean:
rm -rf *.o

编译运行测试
编译之后,运行 iTOP-4412 开发板最小系统,加载驱动模块,靠近 led 的灯会亮,卸载
模块则会灭。

网友:
不错啊,有没有关于Android针对GPIO的HAL教程呢

网友A:
为何不走标准gpio结构?用ioremap搞寄存器感觉很单片机的玩法,个人不推荐。

网友B(2016-06-21):
不错啊,买了这个开发板,还没开始学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何不走标准gpio结构?用ioremap搞寄存器感觉很单片机的玩法,个人不推荐。 ...

估计是为了对照吧~
如果是标准gpio,对理解了ioremap的人来说,那就很简单~

网友(2016-07-30):
GPIO结构,其实仍然是ioremap吧,只不过封装了一层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,感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(2016-09-10):
设备数是什么概念,哪位知道?

网友(2016-12-24):
请问有没有对步进电机操作的文档,急需

楼主(2017-02-06):
引用 网友B:
不错啊,买了这个开发板,还没开始学~~

年前忙也是搁置了几个月,一起学习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