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析一张BMP图片数据格式遇到一点问题

楼主(2016-05-16):
第一块是bmp的文件头用于描述整个bmp文件的情况
typedef struct tagBITMAPFILEHEADER {
  WORD    bfType;
  DWORD   bfSize;
  WORD    bfReserved1;
  WORD    bfReserved2;
  DWORD   bfOffBits;
} BITMAPFILEHEADER, *PBITMAPFILEHEADER;

第二块是位图信息头,即BITMAPINFOHEADER,用于描述整个位图文件的情况

typedef struct tagBITMAPINFOHEADER{
DWORD biSize; //表示本结构的大小
LONG biWidth; //位图的宽度
LONG biHeight; //位图的高度
WORD biPlanes; //Specifies the number of planes for the target device. This value must be set to 1.
WORD biBitCount;//位图的位数 分为1 4 8 16 24 32
DWORD biCompression; //本以为压缩类型,但是却另外有作用,稍候解释
DWORD biSizeImage; //表示位图数据区域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
LONG biXPelsPerMeter;
LONG biYPelsPerMeter;
DWORD biClrUsed;
DWORD biClrImportant;
} BITMAPINFOHEADER, *PBITMAPINFOHEADER;

但是当我分析到
biWidth位图的宽度
biHeight 位图的高度
的时候,就出现问题了。
大部分图片都是占4个字节,而我的这张图片却只有两个字节。该怎样去区分呢?
通过hex查看分析得到第二块信息应该是这样

DWORD biSize; //表示本结构的大小
WORDbiWidth; //位图的宽度------------------只有2字节
WORDbiHeight; //位图的高度-----------------只有2字节
WORD biPlanes; //Specifies the number of planes for the target device. This value must be set to 1.
WORD biBitCount;//位图的位数 分为1 4 8 16 24 32
-----------------后面的信息都没了

图片大小是640*640的

网友A:
28h - Windows 3.1x, 95, NT, …
0Ch - OS/2 1.x
F0h - OS/2 2.x

这里是0C, 一般windows下的都是28h,看看这里会不会在标准里面定义;

网友:
特殊格式,
不是常规的 28H windows bmp 格式

网友:
好复杂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8h - Windows 3.1x, 95, NT, …
0Ch - OS/2 1.x
F0h - OS/2 2.x

3Q,  这样就好区分了。
对特定的格式分类解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