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SIM800C发短信问题?

楼主(2016-05-16):
用SIM800C发短信--移动卡发移动和联通手机显示正常 ,发CDMA手机显示乱码,设置是TEXT方式, 编码UCS2

后来改PDU发, 移动手机发给SIM800C, 接收到后数据前段都正常, 内容乱码, 发送手机号都是对的, 就是最后PDU串内容那一串乱码

楼主:
这个SIM接收的PDU数据串
0891683108502905F0240D91683106060039F80000615061007302230B311CCC06CBE560B9990C

前面一段都对最后一段0B311CCC06CBE560B9990C 数据明显不对, 0B长度, 后面的我的是一串数字, 看这编码明显都套不上

网友A:
好像是不支持电信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不支持电信卡

不是支持电信卡, 是移动卡发短信给电信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支持电信卡, 是移动卡发短信给电信卡

前几天我也调了SIM800,没有遇到这种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几天我也调了SIM800,没有遇到这种情况

AT+CMGS="00310038003900300036003000350033003300330032"

>

62D453F7003100380030

1A

+CMGS: 22

OK

完整的发送流程 发送的内容为: 拔号180, 电信手机收到的短信内容为:bTSw180, 中文拔号显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