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影4000鼠标完美改锂电教程

楼主(2016-05-16):
年前手贱入手了个微软的蓝影4000鼠标,用着感觉都还不错,唯一比较坑的就是很费电。到现在已换了4++块南孚
前段时间决定改成锂电供电,百度无果后,决定自己动手,方案选择3.7V的5号锂电池,加一个1.5V的LDO,这样改最简单,但是使用的体验很差,首先锂电池基本两周就得进行充电,
而且由于没有改鼠标的电压检测,电池电量低的时候也没法报警,直到电池耗光为止。
这两天有空又折腾了下,终于可以完美使用了。
不多说,直接上图,相信神通广大的电工们都能看懂的

主要是升压电路和电池电压检测,升压没什么好说的,直接去掉就行,主要是电压检测,原蓝影4000的放电截至电压大约1.15V,检测电路为两400K左右电阻分压(在反面图的正中心)。
现在改成3.7V锂电,设置报警电压为3.3V,所以需要把分压电阻改为250M左右,采用两个1M并联然后串联两个1M电阻。
然后加了个2V的LDO,型号是XC6002,淘宝片地都是。
OK,教程结束
修改原因:更新图片

网友:
早期的无线鼠标很多都是用锂电的,现在基本都是用5或者7号电池的了。感觉罗技自带的碱性电池比超市买的南孚耐用。

网友A:
我真是受不了无线鼠标飘飘的感觉.  还是有线的用着踏实!

网友B:
手头有个吃灰的4000 回头玩玩
建议楼主图片注释的字用大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头有个吃灰的4000 回头玩玩
建议楼主图片注释的字用大号的

已经更新,原来用的图片比较大,图片放大后字体可以看的很清楚,但是上传一直报错,就用工具截了下图传上来了,现在已经把字体放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真是受不了无线鼠标飘飘的感觉.  还是有线的用着踏实!

感觉还好拉,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吧,像我经常带笔电,使用无线鼠标方便一些

网友C:
开头说的是1.5V的LDO,是什么原因后来用了2V的LDO呢?手上有个罗技,可用单节电池,曾经也想过改锂电池,现在都是用镍氢充电电池。

网友D:
我之前一直用eneloop的充电电池,后面换surface book改用logitech的M558蓝牙鼠标(要装两节5号电池,不过只装一节也可以,所以我都只装一节电池),自带的1.5V的干电池,用了几个月没电后换上eneloop充电电池,发现没有1.5V干电池耐用,怀疑是不是电压低的原因,刚好看到京东的众筹这个电池,买了一对来试试看,估计还有半个月才发货吧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之前一直用eneloop的充电电池,后面换surface book改用logitech的M558蓝牙鼠标(要装两节5号电池,不过只装 ...

这东西某宝早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开头说的是1.5V的LDO,是什么原因后来用了2V的LDO呢?手上有个罗技,可用单节电池,曾经也想过改锂电池,现 ...

因为鼠标用到了两种电源,是先从1.5V升到2V给鼠标位移检测和nrf24l01供电,然后再从2V升到4.4V暂时没测出来干嘛用的,实测降到3V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的。这样直接用1.5V效率比较低低,不如把两级升压全去了,直接上2V的LDO。而且我的这个鼠标升压电感会有轻微的叫声,是在受不了。

网友E:
哈哈,我用蓝影3500加两节镍氢充电池用了9年了,配松下的快充两小时充满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哈哈,我用蓝影3500加两节镍氢充电池用了9年了,配松下的快充两小时充满。 ...

电池循环充电9年? 一般搁多长时间一充?

网友:
这么麻烦还是用镍氢充电好了

网友:
不错,现在用的无线鼠标用电很省,都不记得上次换电池是什么时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电池循环充电9年? 一般搁多长时间一充?

抱歉!记错了,查了一下购买记录才用了5年多,搭的品胜2200mAh的电池,现在1个月一充吧,两个电池轮流换还不算特别麻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鼠标用到了两种电源,是先从1.5V升到2V给鼠标位移检测和nrf24l01供电,然后再从2V升到4.4V暂时没测出 ...

原来是这么回事。

网友G:
2v,LDO 很浪费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2v,LDO 很浪费

手边DCDC电源只有3R33,貌似要4.5V以上才能工作,没办法只好占用LDO做了,下一步准备换DCDC

网友:
这么费劲改,不如直接上罗技!

用过两种罗技单无线鼠标和一种无线键鼠套装,电池寿命都在半年以上!

鼠标有两个是一节5号电池,一个是2节5号电池